如何解决 RG100 OPENWRT 重启时 VLAN下WAN口的DHCP会分配到LAN下的问题

楼主(2021-03-01):
RG100AAA ,BCM6358 CPU, 32MB DDR, 16MB FLASH
今天刚翻出来,刷个OPENWRT 试试。

下载固件:
https://downloads.openwrt.org/re ... 0A-squashfs-cfe.bin

断电后,按着复位,上电,等待网线灯亮起后10秒,放开复位。 把电脑的IP设置为192.168.1.13,输入192.168.1.1进入cfe升级界面

账号密码有些浏览器输入后进不去,直接从地址进: http://192.168.1.1/login.cgi?username=telecomadmin&psd=nE7jA%5m

升级固件,等待自动重启后,进入192.168.1.1 ,此时还不能上网,点接口,把LAN的IPV4 设置到其他地址(如192.168.200.1),保存应用。

点交换机,插上进线(wan线),看到对应网口(wan口)亮了,新建VLAN ,名字是2, 把CPU设置为标记,wan口设置为未标记。

把VLAN 1的 对应wan口设置为关 ,把CPU设置为标记,保存应用。差不多就是1和2错开。

再点接口,把WAN设置为eth1.2 ,保存应用之后就可以上网了。

点软件,先升级列表,等待一下,再过找luci-i18n-base-zh-cn,安装后就可以使用中文了。

现在路由器地址是192.168.200.1 , 交换机P4是WAN口,P1-3是LAN口,当我重启路由器的时候,上级光猫会把DHCP会从WAN口传输到LAN口

我的电脑因而获得新地址192.168.1.2,路由器启动完毕后,WAN口分配得到192.168.1.3,但这个时候路由器并不会强制要求LAN口处的电脑IP更新,

依然是192.168.1.2, 不是192.168.200.X ,导致无法上网,必须重新断开LAN网络,重新获取为192.168.200.X 才能上网,这个问题请教大家怎么解决?

网友:
重启network服务,或者添加计划任务 启动完成后重启network服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