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动] 请教下,这个12V的翠丰冲击批,要怎么接电才能转?

楼主(2021-03-01):
之前也翻了论坛的帖子,有关翠丰的比较少,看到有个坛友18V的直接接电源可以用,以为同品牌都一样,结果淘的这个接了12V电源不转,只是照明灯在一直闪。。。
求教下:
用在第三脚和负极之间加个10K电阻的办法,可以解决吗?(手头没电阻试)
卖这种翠丰电池和充电器的比较少,还有其他品牌的电池和充电器可以用在这个上吗?

网友A:
你12V电源是多大电流?我用的是12V25A。

网友B:
这个应该看电机上的型号吧,不同电机电压不一样的

网友:
估计普通12v开关电源输出电流不够启动冲击批,所以LED只能闪,而不能转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12V电源是多大电流?我用的是12V25A。

我是用三颗动力18650串联做的电源,用鳄鱼夹夹到电钻正负极试的。18650应该没问题,接到别的12V冲击批上可以正常用,所以怀疑是第三脚需要接什么东西

网友C:
捱得近的那两脚并一个5-15K范围的电阻就启动了,这插脚应该和SKIL的12V通用电池包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应该看电机上的型号吧,不同电机电压不一样的

这是电机和开关的图片,我直接用三串18650接电机,电机是可以转动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捱得近的那两脚并一个5-15K范围的电阻就启动了,这插脚应该和SKIL的12V通用电池包 ...

好的,谢谢,那我买个10K的电阻回来试试,顺便去看看有没有便宜的SKIL电池和充电器配。多谢多谢~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好的,谢谢,那我买个10K的电阻回来试试,顺便去看看有没有便宜的SKIL电池和充电器配。多谢多谢~ ...

那两个脚之间是一颗10K的NTC,你可以搜一下对照表对应的阻值,大概-20-60℃之间的阻值都能启动,不过为了保险还是离10K越近越好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那两个脚之间是一颗10K的NTC,你可以搜一下对照表对应的阻值,大概-20-60℃之间的阻值都能启动,不过为了 ...

那我直接买10K的普通电阻就可以吧,不需要买热敏电阻吧?
刚才还查了一下SKIL的电池和充电器,酱油贵过鸡。。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那我直接买10K的普通电阻就可以吧,不需要买热敏电阻吧?
刚才还查了一下SKIL的电池和充电器,酱油贵过鸡 ...

不需要,近似10K的阻值随便拆个碳膜就行了,这阻值的电阻很常见不需要特地买,SKIL的电池是挺贵的没必要搞,要搞就咸鱼买无标货吧,会便宜很多,充电器用个可调就行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不需要,近似10K的阻值随便拆个碳膜就行了,这阻值的电阻很常见不需要特地买,SKIL的电池是挺贵的没必要 ...

好的,非常感谢细心指点!我明天或周末再来捯饬一下,哈哈

楼主:
来回复下,买了10K的电阻串在第三脚和负极之间,现在接自制12V电池可以正常使用了,感谢ukingshel坛友的悉心指点~

网友:
当年我的德伟710也是如此