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硬件] 安装了CPU I7的主板,最低能支持多少的CPU?

楼主(2021-03-01):
已知目前电脑的CPU是I7,那这样的主板最低能支持什么样的CPU?

网友A:
是1代还是10代

网友:
主板是什么型号?你不知道?

网友B:
代数不同差异还是很大的,下个鲁大师看主板型号再上官网查查就知道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代数不同差异还是很大的,下个鲁大师看主板型号再上官网查查就知道了

是联想的主板,知道型号,可是不知道支持CP的范围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1代还是10代

怪我自己没说清楚:6代CPU

网友:
都是I7了就别乱搞了,凑活用吧

网友C:
最低是指的啥?

网友:
Intel六代Skylake中高端处理器主要包括i5/i7系列,主流型号如下:Intel酷睿i7-6700K、i7-6700、i5-6600K、i5-6600、i5-6500、i5-6400。

此外,六代高端处理器还包括新的至强E3 1230 V5,此外还有一些低功耗版本,包括i7-6700T、i5-6600T、i5-6500T、i5-6400T。

Intel六代Skylake中端处理则主要包括i3系列,主流型号有:i3-6300、i3-6100。

Intel六代Skylake中低端处理器则主要包括奔腾/赛扬系列,主流型号如下。

六代Skylake奔腾中低端处理器型号:奔腾G4500、奔腾G4400,该型号还有低功耗版本。

六代Skylake赛扬入门处理器型号:G3900、G3920、G3900T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最低是指的啥?

比如……单位办公电脑好,然后买个主板支持的最低级cpu,换上去,好的拿回家打游戏……这是我曾经有过的想法,不过后来没有实施行动……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比如……单位办公电脑好,然后买个主板支持的最低级cpu,换上去,好的拿回家打游戏……这是我曾经有过的 ...

1151的赛扬就行

网友:
6代i7,够用了。我的还是2代i7呢,3.5G,也不想超,反正就刷一下网页,偶尔打个小游戏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比如……单位办公电脑好,然后买个主板支持的最低级cpu,换上去,好的拿回家打游戏……这是我曾经有过的 ...

这不是贴吧里面的窃拉丁嘛

网友:
楼主问最低支持什么型号CPU,个个都回复够用够用
6代最低应该是赛扬G3900T

网友(2021-04-03):
只要是同代的CPU都支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