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脑] 改装服务器电源遇到奇怪问题。

楼主(2021-03-01):
IBM X3650M4 550瓦电源风扇改造
买了2个IBM X3650M4。先后出现风扇不转10秒后亮黄色故障灯。看到坛友的改装方式可以解决这个问题。https://www.mydigit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237625
按照坛友的方式自己改了下加了EN555解决10秒亮黄色故障灯问题。电源正常启动。但是遇到奇怪的事情。风扇12V和EN555脉冲信号发生器的12V供电不能并联。找了2个12V位置并联。都是立马亮黄灯。这是什么原因?难道要单独上个220V-12V电源板?

网友:
直接用555驱动MOS管,用一个热敏电阻检测温度,再用MOS管驱动风扇吧。

网友A:
试试不并联:
1.改装静音风扇接电源输出的12V,
2.主板上电源风扇插座, 接NE555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试试不并联:
1.改装静音风扇接电源输出的12V,
2.主板上电源风扇插座, 接NE555 ...

就是因为主板风扇插座没有12V输出才导致风扇不转。

网友(2022-11-01):
你短接的那几个金手指

网友:
是不是服务器的电源特别娇情?

网友:
按坛友的方案改了很久了,从风扇插座引出来的,没有出现问题呀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