百兆AP面板两个网口8芯是百兆还是千兆??

楼主(2021-03-01):
就是百兆AP面板
前后都一个网口,这两个网口是百兆还是千兆?8接触点。

网友:
百兆的面板前后端口都是百兆的。

网友:
百兆的当然是百兆了,只要说了是百兆,除非自己加的其他千兆设备,否则都是百兆,多少个口都是百兆,多少根线也都是百兆

网友:
8芯rj45接口当然是千兆,问题是AP的交换机是百兆,不然它就叫(千兆AP)了可以卖更多钱。你所谓的“网口”当然是百兆。

网友:
4针的口肯定百兆,8针扣不一定千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