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慧荣] SM3281ab配上残废的15139-64g效果

楼主(2021-03-01):
刚开始玩diy固态u盘,用2246xt配闪迪15139-64g,新手上路总要出点事,这不,我的15139炸了一个(半个,ce0和ce2没了)
作为一个图丁传人,这32g当然不能白白浪费,正好也有看到大佬用3267开半容颗粒,那我自然是要试试的。
买了个3281ab的单帖板子,一开始焊接上去可以看到ce并不连续

正常流程走一遍,板子去锡,闪存值锡,还特地去掉了ce0 2两个点的锡

虽然我没有绿油,但高温胶带又不是不能用,好歹也是耐300度的,我的风枪才280,不慌。如图,闪存的ce0和2我用高温胶带遮住了,ce3用一根0.1mm的漆包线引出来到了原来ce0的位置,再用一层胶带固定一下,好让后面焊接的时候铜线能精准命中主板焊盘上的焊点,主板上ce1的位置用一点锡提前熔上去。焊接不好的话就只能识别到一个ce,焊接好就是识别到两个连续的ce

看起来是不是毫无飞线痕迹(滑稽)

下面就可以开始开卡了,试了很多个版本终于找到一个能用的(SM3281-0429V1)
正常设置开卡结束肯定少不了跑分环节
看起来有点慢,都折腾那么久了,不差那么一点,想办法给他打了点鸡血
看来这鸡血不太给力,但将就也能用,接着来个全盘跑圈
插入一个广告,卖u盘啦,新鲜出炉的u盘,买不了吃亏,买不了上当 as-ssd-bench SMI USB MEMORY B 2021.2.15

网友A:
知道U盘可以这样操作,但是不知道2258H 2258XT可不可以这样飞线比如0CH的CE3飞线到1CH的CE3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知道U盘可以这样操作,但是不知道2258H 2258XT可不可以这样飞线比如0CH的CE3飞线到1CH的CE3 ...

闪存和主控板同CH才能切换CE。3281属单通道主控,双通道闪存被合并为单通道使用,所以简单跳CE就能开卡。楼主这种第二通道挂的闪存,在2258板子上只能作为单通道使用,不能拆分双通道使用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闪存和主控板同CH才能切换CE。3281属单通道主控,双通道闪存被合并为单通道使用,所以简单跳CE就能开卡。 ...

谢了,朱老板

网友C:
好奇下这个板子不可以从正面隔断pcb走线飞以下么?

楼主:
多谢大佬打赏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好奇下这个板子不可以从正面隔断pcb走线飞以下么?

那得看走线是什么样的,我没有板子的走线图,不知道断哪个

网友:
主控厂商: SMI(慧荣)
 主控型号: SM3280AB - ISP NONE
闪存识别码: EC5C98BF84CC - Samsung(三星) - 2CE/单通道 [TLC]

量产工具V2.5.68 V1 版本。没有对应的ISP,请问高手那儿有没有。我这一直量产不成功。还是我的工具版本不对。请求帮助。

网友:
求工具!309730117@qq.com

网友(2021-09-04):
356读 160写是上了啥颗粒?

网友(2023-05-08):
我有一颗9CDJ的东芝64G颗粒,也能这样操作吗,用双帖的3281AB主控能这样操作吗?

网友D:
3281lab 上15139 128G 用那个固件都开不了,不知道兄弟开过没,卡最后那个Verify 界面,然后断开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3281lab 上15139 128G 用那个固件都开不了,不知道兄弟开过没,卡最后那个Verify 界面,然后断开。 ...

闪迪的15139 128G上3281AB有点浪费吧,我是双帖上的3280BB,2246XT也上过,速度还是很不错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3281lab 上15139 128G 用那个固件都开不了,不知道兄弟开过没,卡最后那个Verify 界面,然后断开。 ...

有这个试试

网友(2023-07-30):
技术活,很牛13.。。

网友:
这个比较牛,有空尝试一下。

网友(2023-09-17):
引用 网友D:
3281lab 上15139 128G 用那个固件都开不了,不知道兄弟开过没,卡最后那个Verify 界面,然后断开。 ...

15139是闪迪的多die颗粒,3281没法处理,所以开不出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