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源] 拆个咸鱼台达电源EPS-4/EADP-120GRA 不知真假

楼主(2021-03-01):
咸鱼入手一个 n1 送一个台达电源 对这玩意也不懂 拆开看看

淘宝找到一样连接 看销量比较多的 有一条追评是:"洋垃圾翻新貨, 成色尚算可以接受, 但型號是EADP-65GP, 只有65W, 5A多, 不是10A, 虛標"

网友A:
台达电源是正版的。

网友:
看着不像山寨的,就那几坨胶就可以证明!

网友:
看板子上的型号就是65W没错,而且百度也能搜到这个型号的台达电源,洋垃圾翻新货没错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台达电源是正版的。

咸鱼找到一样连接 看销量比较多的 有一条追评是:"洋垃圾翻新貨, 成色尚算可以接受, 但型號是EADP-65GP, 只有65W, 5A多, 不是10A, 虛標"
电路板确实有这个标记 如他所说么

有没有这方面知识 给个方向想了解学习下

网友B:
我前两天也买了一个号称是台达60W的货,12V5A,结果也是换标签的货,内脏是台达没错,可是功率不是标签上的5A,而是3.33A的换的标签。40W的内脏换的一个60W的标签。人才啊,店铺还写的可以拆机验货,10块钱包邮的东西也值得他们这样搞吗?我还是习惯性的收货给了好评。不单是那一家,而是宝上大多数都是这样操作,也可能是上家统一操作的,唉,人心不古。

网友:
收到货后好现外壳有个坑,无输出。仔细修发现两个电阻中间裂口,一个电阻断头裂口,还有MOS管一个脚脱焊。修好后改了13.8V,去掉了12V过压保护,测试了只有3A,过3A就保护了。店家还写了包好,还好我自己会修,不然真是麻烦。

网友B:
好像楼主的不干胶标签也是换的标,左下角貌似有重贴的痕迹,图片不太清楚,只有楼主自己确认一下了。

网友:
板子和元件看着很新啊,是翻新的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好像楼主的不干胶标签也是换的标,左下角貌似有重贴的痕迹,图片不太清楚,只有楼主自己确认一下了。 ...

看不出重贴标痕迹
但很新 有可能是换壳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前两天也买了一个号称是台达60W的货,12V5A,结果也是换标签的货,内脏是台达没错,可是功率不是标签上的 ...

他说包好 没退货险吧么 有退货险直接给他退回去也不麻烦 险赔邮费
测试拍照 没有让他重发一个 剩下你懂

网友:
洋垃圾剪线电源翻新了!输出线肯定换过,看看电路板后边是不是有手工焊的痕迹!

网友C:
之前看到某位坛友的回复,一般大厂的主电容,容量≈功率的2倍,实际观察下来差不多,国内有些小厂便宜电源就是1:1。其余的就是看各种保护电路 滤波电路。会看变压器 管子容量的,都是神人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之前看到某位坛友的回复,一般大厂的主电容,容量≈功率的2倍,实际观察下来差不多,国内有些小厂便宜电源 ...

这样 受教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之前看到某位坛友的回复,一般大厂的主电容,容量≈功率的2倍,实际观察下来差不多,国内有些小厂便宜电源 ...

容量≈功率的2倍 什么意思 单位? 计算公式?

网友:
台达无疑,主滤波和变压器这么大个应该功率也很大吧。

网友:
看没撕掉一边的泡棉胶就知道是旧的了

网友:
换壳并且并且虚标的电源。

网友:
翻新换壳电源~~~~寿命看命运吧

网友:
我也买过这种电源,卖家倒是有拆机图,一看那元件功率至少虚标30%
收货拆开看一下,有好几处重新焊的痕迹,可能是坏的修好....确实人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