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外设] 请教电脑前面板插孔型号

楼主(2021-03-01):
现在的一个机箱有10多年的时间了。近来发现前面板不好用了,拆下来看,其中的USB插座,耳机和麦克插孔都生锈了。
在陶宝上搜索了一下,发现所卖的前面板和我机箱那个尺寸都是不匹配,特别是孔的位置都对不上。另外,原来的面板是AC97的,想换为HD的接口。
在网上找到了HD接口的接线图如下:

USB接口好说,买个尺寸一样的就可以换上了。可是那两个插孔有点为难了,我搜索了许多3.5mm的插孔,都和这个接线图中的对不上。
我知道数码之家高手多,麻烦懂行的给推荐一个插孔的型号,可以换上,将前面板更换为HD接口。
原来板子上的插孔大概形状如下:
我买了这种插座,测量以后发现,它的结构不是HD接线图中那样的结构。

麻烦高手们给推荐一个可用的型号的插孔。

网友:
必须用带开关的3.5接口,这种是不可能变成HD的,无法识别,要不然就禁用识别。比如这种

网友A:
不想折腾的话买个光驱或软驱位的音频USB一体面板换上最省事,甚至连电源开关都有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不想折腾的话买个光驱或软驱位的音频USB一体面板换上最省事,甚至连电源开关都有了 ...

好主意,不过就是不知道评析上那个音频插座是否兼容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好主意,不过就是不知道评析上那个音频插座是否兼容?

楼主说要HD音频,现在出的都是HD规格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好主意,不过就是不知道评析上那个音频插座是否兼容?

折腾折腾一个新机箱的钱都出来了,考虑下换个新的也不错,旧机箱有改装烧烤炉子的~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折腾折腾一个新机箱的钱都出来了,考虑下换个新的也不错,旧机箱有改装烧烤炉子的~ ...

不不不,10年前的老箱子质量可不是现在的纸片能比的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不不,10年前的老箱子质量可不是现在的纸片能比的...

不绝对,品牌机还好,10年前的组装机也有很多纸片滴~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折腾折腾一个新机箱的钱都出来了,考虑下换个新的也不错,旧机箱有改装烧烤炉子的~ ...

那个机箱不错,很稳重,不想换。现在的机箱质量没有那么好。

网友D:
楼主去废品站走一圈就有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楼主去废品站走一圈就有了

你别说,我真的去了的。没有找到合适的,都有点锈迹了。不敢要。

网友E:
我的机箱是2004年的,一直用到现在,前面板也是AC97,现在的主板都是HD Audio,但是我没有换前面板,只要改一下接线顺序就能从AC97变成HD了,当时是看的这个教程:
https://jingyan.baidu.com/article/c275f6bae60508e33c756775.html
只要看第一点,前面4张图就可以了,很容易就改好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我的机箱是2004年的,一直用到现在,前面板也是AC97,现在的主板都是HD Audio,但是我没有换前面板,只要改 ...

还有一个问题:插孔要更换,原来的生锈了。

网友F:
我在也用的老机箱,说实话老机箱真心比现在的机箱结实耐用,去年在闲鱼发现一个卖机箱面板,双USB3.0+双USB2.0,HD音频,四个风扇接口带调速控制,电源和重启按钮都有,基本前面板的功能都有,一条只要10块钱,直接下单买了5条,老机箱改造用了两条,还剩3条吃灰中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我在也用的老机箱,说实话老机箱真心比现在的机箱结实耐用,去年在闲鱼发现一个卖机箱面板,双USB3.0+双USB ...

你这个前面板放在光驱位置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你这个前面板放在光驱位置?

在前脸找合适位置,做了个支架安装的,这个适合做桌面接口面板,可惜卖家没提供外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