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一个别墅的wifi方案

楼主(2021-03-01):
3层,目前的方案是1楼光猫,2楼有线路由(其实是无线路由关闭掉了wifi功能)+h3c无线ap,每个房间都有独立的网线,汇总到1楼的交换机上。
之前曾经在1楼放了个破无线路由当ap(网线插lan口,关闭dhcp,统一用主路由的dhcp),设置和2楼相同的ssid和密码,这样可以实现换楼层不用重新连接,但是问题是动不动连接到信号差的那个ssid上,比如在2楼的时候连接到1楼的,结果网速奇慢,后来关闭1楼的路由。
现在2楼信号整个好,1楼和3楼都是部分好,部分不行。
现在想找个低成本的方案,能实现无缝漫游,据说磊科的MG1200AC可以实现这样的功能,而且价钱便宜,才50块钱一个,不知道效果好吗?

网友A:
平面图呢?面积多大?每层都要有ap才可以,并且ap要有弱信号剔除功能,要不然就ac+ap同意管理,对了都这个年代了,千兆双频是最基本的配置

网友:
我也赞成每层一个AP,甚至每房间一个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平面图呢?面积多大?每层都要有ap才可以,并且ap要有弱信号剔除功能,要不然就ac+ap同意管理,对了都这个 ...

+1,不过从成本上考量并不一定需要知兆双频...

网友:
每层楼用一个mesh组网简单方便

网友B:
AC+AP方案都可以,要看平面图,每层不超过100平米的话,基本一个吸顶AP搞定。
个人一直不喜欢MESH方案,那是没办法的时候用的。

网友:
最好有线mesh组网

网友:
如果不想折腾可以买套二手华为组智联,但是无线就只有2.4G

网友C:
奇葩布局 难不成你买的也是水星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AC+AP方案都可以,要看平面图,每层不超过100平米的话,基本一个吸顶AP搞定。
个人一直不喜欢MESH方案,那 ...

每层70平方吧
目前的方案是2楼一个ap,2楼信号很好,所以每层一个ap应该是够的
1楼曾经装过一个ap,但是最大的问题是不能实现无缝漫游,人在2楼,却连上了1楼的ap,导致速度奇慢,不得已关掉1楼的ap,所以现在1楼3楼部分位置信号还行(ap正上正下方),其他位置信号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奇葩布局 难不成你买的也是水星

当时用这个方案的时候,是考虑把无线路由放在2楼,这样可以1楼3楼都顾及到,如果做每层一个ap方案,那么路由完全可以放在1楼弱点盒里,弱点盒里有交换机,网线可以到每个房间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每层70平方吧
目前的方案是2楼一个ap,2楼信号很好,所以每层一个ap应该是够的
1楼曾经装过一个ap,但是 ...

买好的AC可以无缝,开启AP剔除弱信号也能解决一部分问题。实测路由AC一体也基本上能满足你要求。

网友:
推荐集客方案,ap可以买二手的路由刷,AC可以选最新的纯AC不带DHCP也可以高配的老版本带网关功能,设备也是二手路由刷

网友:
换个ac功能的路由器就行。没ac功能切换有问题我用的也是这种伪漫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