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51] 如何检测霍尔元件

楼主(2021-03-01):
一个收带轮下面有个圆磁铁,旁边固定一颗霍尔元件,收带轮旋转时,霍尔周期性感应到高低电平,当收带轮停止旋转时,霍尔可能一直是高电平,也可能一直是低电平。想写个检测收带轮停止旋转就报警的程序,可惜不会,朋友们帮帮我吧,用keil环境。

网友:
我都是5v供电输出脚直接发光二极管磁铁监测,要注意磁铁极性

网友:
延时最大周期报警。

网友A:
只会复制粘贴 水平有限 加个STC ISP 下的STC8G.H头文件编译一下就可以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STC8G1K08     12MHZ

        P5.4 检测输入  P3.3-OUT 报警输出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#include<STC8G.h>
#include<intrins.h>

#define    Y  3   //每检测时间内转速低于3转(或3个脉冲)报警  转数改这个

#define    M  10000   //检测时间内转速低于3转报警 改这个1000=1秒 10000=10秒低于3转 P3.3脚报警脚输出高电平,高于等于3转低电平,统计时间改这个

sbit OUT=P3^3;

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;
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;
typedef unsigned long uint32;

unsigned long   msec,sec ,temp,temp2,temp3;

void TM0_Init()
{

        TMOD |= 0x04; //外部计数模式

        TL0 = 0xff;

        TH0 = 0xff;

        TR0 = 0; //启动定时器
        ET0 = 1; //使能定时器中断
        EA = 1;

}

void TM1_Init()                //1000微秒@12.000MHz

{
        AUXR |=0x40;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时钟1T模式 0x40 1T

        TMOD &= 0x0F;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定时器模式

        TL1 = 0x20;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定时初值
        TH1 = 0xD1;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定时初值
        TF1 = 0;                //清除TF1标志
        TR1 = 1;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1开始计时
        ET1 = 1; //使能定时器中断
        EA = 1;

}

void TM1_Isr() interrupt 3
{

  msec++;

  if (msec ==M) // 1MS*1000=1S

  {
    TR0 = 0; //关闭TIMER0
    TR1 = 0; //关闭TIMER1
    msec = 0;
    sec = 1; //秒标记

  }
}

void TM0_Isr() interrupt 1
{

        temp2 ++;    //计转数
}

void main ()
{
        OUT=0;
        P3M1=0x00;
        P3M0=0xff;
        P5M1=0xff;
        P5M0=0x00;

OUT=0;
sec=0;
temp3=0;
temp2=0;
msec=0;

TM0_Init();
TM1_Init();

         while (1)
  {

    if (sec==1)
    {
  if(temp2<Y)
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OUT=1;
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temp2>=Y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OUT=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TH0 = 0xff;
      TL0 = 0xff;
      sec = 0;
      temp2 = 0;

      TR1 = 1;
           TR0 = 1;

    }

  }
}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只会复制粘贴 水平有限 加个STC ISP 下的STC8G.H头文件编译一下就可以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...

看懂了,CPU型号不一样,改动一下就能使用啦,我抽空测试一下,非常感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