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MI] 请教各位一下,2246XT 64G的加焊颗粒变128G,怎么开卡?

楼主(2021-03-01):
请教各位一下,2246XT 64G的加焊颗粒,怎么开卡?
盘是光威的VAL64GS3-S7 64G
把2个盘焊成了1个盘 128G要怎么开卡?
自动容量还是60G,  FLASH CE识别,只有CHANNEL 1 3,两个,  然后有CH0 CH1

这个怎么改的?

网友A:
没焊好?没跳线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焊好?没跳线?

对,不知道跳线在哪儿。。。

网友:
开卡设置截图、闪存分布截图不发没人帮得了你

网友:
这个不用跳线,8个CE能认全吗?

网友B:
tsop的好像都是免跳线的,CE有没有认全?指定120G开一下看看

网友:
你说的ce识别?是短接了ROM再接入时候识别的?还是直接接入识别的?

增容开卡,必须ROM模式下开卡才有效;如果在正常模式下,是不会识别新颗粒的ce,原来是多少,开出来还是多少。

网友:
短接,然后看下ce分布再说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tsop的好像都是免跳线的,CE有没有认全?指定120G开一下看看

指定120G不行的。会提示什么FLASH容量不够。

CE如图。

楼主:
设置120G之后开卡显示错误。

没焊好吗?不至于4颗都不好?

网友C:
短这里,tsop没有ce跳线,直接补上颗粒开就行了,8贴没有问题,这个板子12贴倒是有可能开出来不能格式化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短这里,tsop没有ce跳线,直接补上颗粒开就行了,8贴没有问题,这个板子12贴倒是有可能开出来不能格式化 ...

对,我这块开卡过,就是开不出来所以才奇怪。

焊接的是写的2号位的4个。 默认已经原来有的颗粒是1号位4个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指定120G不行的。会提示什么FLASH容量不够。

CE如图。

你这个闪存分布明显就不对了吧。检查看看是否焊好,或者引脚连锡了

网友:
感觉是你焊接问题/ID都没识别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你这个闪存分布明显就不对了吧。检查看看是否焊好,或者引脚连锡了

那么是不是焊接一块,连电脑测一下FLASH识别,正确了再焊接下一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那么是不是焊接一块,连电脑测一下FLASH识别,正确了再焊接下一块?

你可以一次性焊完啊,看少哪个CE就补焊哪颗啊。
看你截图的CE分布图,感觉是增加的一颗都没识别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那么是不是焊接一块,连电脑测一下FLASH识别,正确了再焊接下一块?

新手贴一片查一次。手熟了可以贴满一面查一次。

网友(2024-10-27):
请教各位一下,2246XT 64G的加焊颗粒,怎么开卡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