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外设] 求助大侠:想DIY远程开机(WIFI插座+继电器)

楼主(2021-03-01):
看网上有人弄过,也想远程开机(WIFI插座+继电器),省钱!

智能插座通过手机开关,继电器产生接通效果,远程开电脑,通过软件远程控制

淘宝上买了两个继电器,3元钱的,但不知哪里接错了,都用不了,请大虾指导,非常感激!

网友:
电脑开机 在biosl里设置 上电开机,只要控制220V插头就可以了

网友:
模块低电平触发 就是你吧那个控制信号接负极看看是不是能够工作 要是不能 看看继电器是不是5V的   三极管是不是好的

网友A:
右侧三个接线柱,你光是接了电源正负,触发没接入,你想继电器吸合,设置是高电平触发,得把5V接上in端口~或者你把跳线改成低电平触发,in端口就不用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右侧三个接线柱,你光是接了电源正负,触发没接入,你想继电器吸合,设置是高电平触发,得把5V接上in端口~ ...

谢谢,我跳线也有试了低电平,还是不行!

网友B:
有wifi插座了干嘛还要用继电器,直接把排插插在wifi插座上不就结了,电脑又不是什么耗电大户。另外需要在电脑BIOS里设置上电自动开机

网友:
我家有个四路 插座,总是误动作,不知道是不是被别人访问了还是有问题

网友:
WiFi插座,设置上电开机即可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有wifi插座了干嘛还要用继电器,直接把排插插在wifi插座上不就结了,电脑又不是什么耗电大户。另外需要在电 ...

WIFI 插座,非法关机时,不知为什么就开机不了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右侧三个接线柱,你光是接了电源正负,触发没接入,你想继电器吸合,设置是高电平触发,得把5V接上in端口~ ...

跳线改成低电平触发,还是不行!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跳线改成低电平触发,还是不行!

高电平触发好使?好像低电平不是0v,得有个触发电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高电平触发好使?好像低电平不是0v,得有个触发电压

谢谢!如您所说!低的也要触发,高的我用usb5V触发不了!

网友:
遥控反复开关试一下,不管常开常闭·,总会·随着遥控有相应的动作。

网友(2021-04-03):
只想远程开机哪里用的着这么复杂?在路由器里设置好的DDNS,远程登录路由器直接点唤醒电脑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