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综合] 发个实用的贴,两款简单实用的太阳能灯和DS3231高精度时钟源(附PCB文件)

楼主(2021-03-02):
今天无聊,发个超实用的帖子供大家一起折腾,特别是太阳能灯,配合拼XX上商家卖的那种十几元可以得12块的二手6W 6V共享自行车太阳能电池板非常实用,不管你是放在室外还是放在阳台都不成问题。本人是用三块太阳能板三块并联放在阳台上使用的,虽然很少时候有阳光直接照射,但是晴天还是可以充满一块“号称”10000mAh聚合物电池的,就算遇到连续四五个阴雨天都不成问题的(原帖 https://www.mydigit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222595 )另外再附上一个用DS3231的高精度时钟源,(原作者的帖子 https://www.mydigit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210545)原装芯片精度可以达到年误差20秒以内,用这个来取代家里的那种大屏幕万年历LED钟非常实用,本人已经改装了家里的三个LED电子钟,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可以说准到没朋友

两款太阳能灯和DS3231时钟源PCB,自己热转印做的,(注意:TP4056带电池保护充电模块一定要选用芯片质量好的,目前个人觉得XL4056A芯片是最垃圾的,接到共享自行车太阳能电池板的实际电压有7.4V左右吧,这个芯片很容易烧坏,但是换了用TC4056芯片的充电模块还不错,目前我已经用了大半年一切正常

焊接好的PCB

太阳能灯DS3231时钟源的原理图

PCB安装图

太阳能节能灯第一款(此款可通过更换输出电阻来调节输出到LED灯板的电流,如果短接输出电阻后电流可以达到280ma左右,注意Q2三极管型号是SS8050,不是S8050,如果用错电流会小很多

这个第一款是和带电池保护的TP4056充电模块合并成的

芯片YX8184是个好东西,简单实用关键价格还不贵1.2元一颗,就这么简单就可以造出多功能的太阳能灯,具体看原贴 https://www.mydigit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222595
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

以上太阳能板配合这种3.7V的灯板很好的,够亮,用来做球泡灯照明再好不过了!

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

DS3231时钟源,四条线就搞掂了,替换电子钟上面的圆柱形32.768晶振后时间非常精准,如果用的是原装的DS3231芯片年误差20秒内,本人亲测,用的是原装芯片,改装后年前用到现在一个月了吧,居然一秒都不差,准到没朋友

下面附上PCB文件供大家一起折腾,文件是Altium Designer源文件,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修改,用DXP也可以打开,有需要的坛友就下吧!

楼主:
下期准备做一个TP5100+YX8184的太阳能灯,主要是看中TP5100充电模块的5V~18V的大范围输入电压和2A的充电电流,然后又看中YX8184芯片的功能,所以想做个二合一来玩玩,目前正在实验中,就是用TP5100给锂电池充电,然后利用YX8184芯片的功能控制LED灯

网友:
以前我也想用这些共享单车太阳能板来做个小灯,楼主捷足先登了

网友:
DS3231芯片的确不错。

网友:
好帖子,使我学会了不少知识,谢谢分享。

网友A:
的确,8184的充电电流有点小,要换其它的充电才行,我将8脚直接接地,输出电流差不多500毫安

网友:
本人太懒,没办法

网友B:
8184输入电压2.7-4.2V,单车板阳光好的时候7V多,长期用芯片扛得住吗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的确,8184的充电电流有点小,要换其它的充电才行,我将8脚直接接地,输出电流差不多500毫安 ...

是一直这样使用吗?500MA电流芯片会不会发热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一直这样使用吗?500MA电流芯片会不会发热呢?

是的,定时大约4小时,我的LED灯是40珠并联,发热并不严重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8184输入电压2.7-4.2V,单车板阳光好的时候7V多,长期用芯片扛得住吗?

这个输入电压2.7-4.2V个人觉得应该是锂电池的输入电压范围,不是太阳能板的输入电压,太阳能板在阳光照射并给电池充满电的情况下输出电压有7.4V左右,本人使用大半年了目前一些正常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个输入电压2.7-4.2V个人觉得应该是锂电池的输入电压范围,不是太阳能板的输入电压,太阳能板在阳光照射 ...

谢谢解惑!

网友:
感谢群主X 大佬分享

网友:
感觉还是不错的,哈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下期准备做一个TP5100+YX8184的太阳能灯,主要是看中TP5100充电模块的5V~18V的大范围输入电压和2A的充电电 ...

论坛左明明用tp5100做过 说5100容易烧 楼主看看他的帖子 少踩坑
跟你学习了 准备搜下淘宝那个YX8184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这个输入电压2.7-4.2V个人觉得应该是锂电池的输入电压范围,不是太阳能板的输入电压,太阳能板在阳光照射 ...

刚才用维修电源测试了一下芯片,太阳能板端4.2V输入时充电电流580MA,符合IC的参数,5.1V时充电电流1.45A,芯片严重发烫,看来这个输入电压指的是太阳能板的电压,楼主的灯能长期正常工作估计是太阳能板电流不大,如果太阳能板功率过大可能芯片就挂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刚才用维修电源测试了一下芯片,太阳能板端4.2V输入时充电电流580MA,符合IC的参数,5.1V时充电电流1.45A, ...

再过两个多月夏天就到了,到时候就知道了芯片会不会烧了,目前阳光不是很猛烈,我现在是三块共享车太阳能板并联(6V 6W的太阳能板最大输出电流有800多ma),芯片的最大输入电流暂时没有超过1.5A,还算稳定吧,等夏天到了阳光直射输出电流应该有2.5A左右,如果芯片发热严重甚至烧毁的话只能更换其他充电方案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论坛左明明用tp5100做过 说5100容易烧 楼主看看他的帖子 少踩坑
跟你学习了 准备搜下淘宝那个YX8184 ...

说的没错,TP5100确实容易烧,昨晚我用可调电源给TP5100模块供电充一个18650电池,把电压调到5.38V,这个TP5100就冒烟烧掉了,非常不耐造啊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说的没错,TP5100确实容易烧,昨晚我用可调电源给TP5100模块供电充一个18650电池,把电压调到5.38V,这个 ...

那就没法用单车太阳能板了 单车版最高到7V啊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再过两个多月夏天就到了,到时候就知道了芯片会不会烧了,目前阳光不是很猛烈,我现在是三块共享车太阳能 ...

太阳能板子在高温下效率不高,夏天的时候板子温度迅速上升,发电量会下降,可能并不会达到2.5A,而且还要考虑锂电池的问题,高温下性能衰减非常快,要放长线拖到室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