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andForce] 威刚SP900 512G 修理咨询

楼主(2021-03-02):
看各位大神玩SSD出神入化,作为新手遂在咸鱼淘了块威刚SP900 512G的固态回来,一开始数据接口几个针断开以为补焊一下就行,结果补好短接还是无反应无识别。
现在想换主控,发现这个内存是威刚自己的,请教过大神们提醒SF2281主控可以用2246EN替换,也看过以前的帖子说这个颗粒就是因特尔的。
想请教大神们不上测试架能确定这颗粒的型号吗?有什么主控板可以完美替换?如果做USB又能用那些主控板?望指点迷津,不吝赐教。

网友A:
补焊的这里别有断路或短路,仔细测量下。

这个颗粒不管是啥制程,2246en肯定是支持的,搬板2246en肯定能开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补焊的这里别有断路或短路,仔细测量下。

这个颗粒不管是啥制程,2246en肯定是支持的,搬板2246en肯定能 ...

谢谢,不接电容的三个针是接地应该问题不大,就是连电容那四个,二极档无反应,切换到电容档可以测到电容两端10NF。

网友:
短接j2,接入电脑后断开j2,能认到主控,说明固件,认不到主控就要重新检查板......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谢谢,不接电容的三个针是接地应该问题不大,就是连电容那四个,二极档无反应,切换到电容档可以测到电容 ...

哦,那看来补焊的没问题。

如果短接不认盘,还是有硬件问题。量一量各路供电是否正常,按理说主控烧掉的可能性不大,如果没有其它外伤,再尝试换个主控试试。

或者直接搬板46en吧,至少开卡和跑RDT不费劲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哦,那看来补焊的没问题。

如果短接不认盘,还是有硬件问题。量一量各路供电是否正常,按理说主控烧掉的 ...

换主控用不用重新刷固件?

网友:
换2246要重新开卡

网友:
直接拆颗粒上2246EN主控板吧/速度要好点/开卡也简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补焊的这里别有断路或短路,仔细测量下。

这个颗粒不管是啥制程,2246en肯定是支持的,搬板2246en肯定能 ...

目前 按照经验推测 应该是镁光16nm颗粒  呵呵   开威刚挺多了

网友(2023-04-09):
同款 一毛一样:  MT29F512G08CMECB L95B 4CE   用C33188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