测量无阻值 请问这个14k561压敏电阻是不是坏了

楼主(2021-03-02):
二极管档测蜂鸣器不响,电阻档测量无阻值,请问它是不是已坏了?谢谢了。

网友:
没坏,坏了一般是短路炸裂了。

网友:
压敏电阻一般是跨接在保险管后的220V市电上,它的阻值通常能在数十兆欧至零点零几毫欧之间变化,目的是在电路异常时快速引爆保险管起到保护电路的作用。常态下电阻值无穷大是正常的,常态下电阻值偏小才是坏的。

网友A:
你的万用表电压不够,用1000v摇表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的万用表电压不够,用1000v摇表试试

先谢了,有摇表,但不知怎么测量,能说下怎样测量吗,不然还得反复百度。

网友:
坏了也不影响使用,只是少了防雷效果

网友:
一般情况下下用数字万用表电阻挡测量,阻值无穷大或超量程就是好的

二极管挡测试也是同样的道理。

网友:
没坏,坏了就导通了,561,560v,380v电路上用的,220v电路上471用的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