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综合] 双模鼠标用蓝牙为什么会有延迟?

楼主(2021-03-02):
确切的说不光是双模,好像手头的蓝牙鼠标都有这个问题,如果几分钟不动,再动的时候就会有延迟,用鼠标测试软件可以显示出明显低于正常值的回报率,但用2.4G就没这个问题。像罗技和小米的双模鼠标用蓝牙模式也有这个问题,网上看到有网友反映罗技高端蓝牙游戏鼠标也有这个问题,这是蓝牙还是鼠标的缺陷?蓝牙都5.0了还没解决。

网友:
蓝牙的通病是容易被干扰。

网友:
昨天我买了一个英菲克的蓝牙5.0鼠标,和一个5.0的蓝牙接收器。等收到后试试看是否有这种情况。再向你汇报。

网友:
我的黑裙插个usb网卡,用2.4g,蓝牙鼠标就受干扰延迟明显。用5g,鼠标就啥事没有。

网友:
蓝牙会自动休眠,设置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