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灌胶的电路板怎么拆换零件?

楼主(2021-03-02):
请教大家,ao史密斯太阳能热水器电加热有问题,多按几次有时候能加热,经查是继电器触点打火,本以为很简单的事情,拆下来换几个继电器(总共三个),但是拆下一看,整个板子灌胶了,换整版估计得小500,还不一定有货,2011年产品。请教大家如何拆灌胶的电路板上的零件?

网友:
扣一下试试,没准胶很软呢

网友:
可以直接破拆 继电器,看到引脚直接加线引出,外挂继电器

话又说回来,既然已经拆了继电器,能看到触点,简单刮刮,说不定就好了

网友:
我觉得楼上说得对

网友:
如果是硅胶的话就好办,用工具能扣掉,如果是环氧树脂胶的话就不好办了,只能破坏性拆了

楼主:
手感是软的

网友:
软的就好办, 美工刀加小一字螺丝刀很快清干净

网友A:
好多洗衣机的板子都是这种胶,软的,不要拿美工刀用力去割,容易伤了铜箔。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好多洗衣机的板子都是这种胶,软的,不要拿美工刀用力去割,容易伤了铜箔。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...

,我也是担心这个

网友:
http://cn.hongfa.com/

宏发继电器产品系列包括功率继电器、信号继电器、汽车继电器、工业继电器、电力 继电器、新能源继电器等,年生产能力达19亿只以上。宏发继电器产品获美国UL、 德国VDE和TüV、中国CQC等国内外安全认证,广泛应用于通讯、汽车、工业控制、 家电、仪器仪表、安防消防、医疗器械等领域。

产品停产替代查询
下表是宏发迄今已停产或不再推荐使用的产品列表。这些产品基本属于性能重复或与市场需求不相符的早期产品,并已有性能稳定的升级产品来替代。

http://cn.hongfa.com/Service/Replace

网友B:
洗衣机换了个电容,2年多了,屁事都没有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洗衣机换了个电容,2年多了,屁事都没有

你意思是换了电容,没封胶继续用的?

网友C:
跟维修洗衣机主板一样,
一是,用烙铁加热除胶,
二是,把确定是坏的元器件在板上拆解,但要把元器件引脚保留完好。然后把好的元器件,引脚对接。再上胶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跟维修洗衣机主板一样,
一是,用烙铁加热除胶,
二是,把确定是坏的元器件在板上拆解,但要把元器件引脚保 ...

你这方法有困难,如上图,继电器整个封主板上了。好在是软胶,今天继电器到货,等周末试试看

楼主:
周五终于动手了

开拆

好在是软胶

楼主:
三端稳压发热把胶都融化了

扣啊扣,为了不损伤线路板全靠手指甲

一样一样的

楼主:
恢复,其实也块板子上面没有几个零件,挺简单的。原来的顾虑也就是胶是否好弄

楼主:
一地鸡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