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模拟触电?

楼主(2021-03-02):
带小孩时大家都知道小孩子好动,也喜欢模仿大人插拔插头,用尖锐的东西捅插空。非常危险!想自制一个模拟触电麻手的东东给他一个教训,请高人指点!

网友:
摇表摇一下

网友A:
主要控制好电流,用合适的电容应该能实现,以前拆相机,被闪光灯的电容电过,记忆犹新

网友:
几毛钱一个的打火机就能满足你的需求

网友:
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用电流互感器,1000匝或2000匝,初级电流有几A的时候,次级开路,这样电压会很高,但电流会很小,会有麻人的感觉

网友:
打火机那个打火器
电蚊拍
或者穿毛呢料衣服活动一段时间就可以放电了,电量还不小

网友B:
入户那里安装10毫安级别的漏电保护器,然后你就可以去摸摸了。。。

网友:
安全第一,还是少这样给小孩子试吧

网友:
别人家的孩子吗?

网友:
找一个400v小容量无极电容 1uf以内 插入220v 充电

网友:
找点小孩子触电的视频让看看就行了。不用真刀真枪的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入户那里安装10毫安级别的漏电保护器,然后你就可以去摸摸了。。。

那个是10ma 吗?我一直以为是30ma的呢

网友:
买过非晶硅太阳能板,小块的,每片最高电压可达7v左右,大太阳下最大电流不超过几ma,多串几个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那个是10ma 吗?我一直以为是30ma的呢

家用一般是30mA,也有10mA规格的,家里有小孩最好上个10的

网友:
感觉还是用电蚊拍来的好,那个电流支持续
打火机的尤其是压电的那种,不好,那个不持续,只是一下
是不是燃气灶也可以啊,啪啪啪的

网友D:
一般直径在2公分左右的木棒,对准臀部,5下左右即可生效,一天两次,一周为一个疗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一般直径在2公分左右的木棒,对准臀部,5下左右即可生效,一天两次,一周为一个疗程。 ...

这个靠谱。
千万别想用电安全强刺激,这个危险的不是肉体,一旦孩子的心理承受力有限,你就会后悔一生,没人会原谅你的。

网友:
有一种老人用的场效应治疗仪,就是两个电极放电的哪种,来几下就怕了……

网友:
挂蚊帐里面的小风扇,你让他捏着插头,你拿手转几下,非常酸爽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主要控制好电流,用合适的电容应该能实现,以前拆相机,被闪光灯的电容电过,记忆犹新 ...

我也被这个把手打了两个大黑点一股烧烤味记忆犹新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