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综合] 5元数显温湿度计说明书 目博士MBS-323

楼主(2021-03-02):
精确度与我之前几十大元的一度不差

交易记录

指标参数

说明书拍照备忘,愿数码之家永存

网友A:
是不是发错发方了,兄弟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发错发方了,兄弟

温湿度计不算仪表吗?
或者您认为哪个板块恰当?
请告知,或斑竹帮我转移一下
谢谢

网友:
链接链接链接

网友:
撸过一个,精确度很有问题……

网友:
可惜,现在涨价了,9.9元

网友B:
这东西得碰,有时候就能碰上好的
我家里两个得力的,差了0.9度,也不知道哪个准

网友C:
很垃圾,用不了多久液晶显示就会有空缺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很垃圾,用不了多久液晶显示就会有空缺

我这才到几天,谢谢提醒,我会密切观察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东西得碰,有时候就能碰上好的
我家里两个得力的,差了0.9度,也不知道哪个准 ...

我又看了一下说明书,误差1度,不知道这玩意,一节七号电池,能用多久,前辈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我又看了一下说明书,误差1度,不知道这玩意,一节七号电池,能用多久,前辈? ...

我那个一节南孚能用两年,也是7号的,后来是因为电压低,显示的数字比较浅,看不太清了就换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那个一节南孚能用两年,也是7号的,后来是因为电压低,显示的数字比较浅,看不太清了就换了 ...

那挺好的

网友(2022-03-27):
价格还是很美好的,不知寿命如何

网友(2023-02-04):
还是喜欢指针的

网友:
这种温湿度计很少有准的,同一品牌同一型号都有误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