梅林路由器一段神奇的代码

楼主(2021-03-02):
懂得懂,不懂得就当没看见。
1. 在「系统管理」- 「系统设置」里面打开「Allow SSH password login」。
2. 在 putty.org 下载 Putty 并安装
3. 在 Putty 中使用路由器的 IP 地址来连接
4. 输入登录路由器的账号、密码
5. 输入 sed -i 's/\tdetect_package/\t# detect_package/g' /koolshare/scripts/ks_tar_install.sh
如果违规了请删除。

网友A:
搜了下,这是openwrt的解决离线安装包安装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搜了下,这是openwrt的解决离线安装包安装问题

我还是装梅林某个上网插件用的,现在都屏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