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创维液晶电视机,修了坏坏了修,屡败屡战?

楼主(2021-03-02):
用了十几年的47寸液晶电视,非led哦,当年一万多元的大家伙,前几年陆续出现屏幕闪动,黑屏,换了电容顶了几年,今年又出现问题,黑屏,发现几个电容35v1000uf的引脚居然烧融化了,什么原因导致那么大热量,后来换了电源板,用了十几天后,突然蹦一声,电源板升起小火花,拆开看是高压电容400v150uf并联的x电容烧了,把原电源板同样电容换上,一切正常。用了约莫两个月,电视又黑屏了,声音正常,所以仍怀疑是背光电源部分有故障,请大师指点迷津。

网友:
改成LED换主板。电容基本上到寿命了,最好把所有的电容换一遍。
要么换电视,现在电视也便宜,但是差不多3年左右也得坏一次

网友:
电容脚烧熔化 估计是虚焊 一直打火   电源板屡坏 估计是时间长了灯管绝缘失效

网友A:
发个小猪出来意欲何为

网友B:
垃圾站是他最好归宿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发个小猪出来意欲何为

卖萌呀哈哈

网友:
温度高,加个风扇散热就行了,

网友:
直接换LED灯条,马老板有套件

网友C:
建议电容换质量好点的    黑金刚  红宝石 这种的!  有耐高温的  虽然贵一点!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建议电容换质量好点的    黑金刚  红宝石 这种的!  有耐高温的  虽然贵一点! ...

放几天没有管他,准备修的时候居然正常了,而且正常使用几天了

网友D:
换的电源板是拆机的吗?  三星40寸的用拆机板大电容有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换的电源板是拆机的吗?  三星40寸的用拆机板大电容有问题。

是的,创维的,刚换了几天就爆炸了,沈腾起黄色火球,后来发现x电容烧坏了,换了一个又正常了

网友:
创维有几款电视的35伏滤波电容,一般的电容用不住。必须是特别好的高频电容。

网友:
去掉灯管,换成LED估计就可以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垃圾站是他最好归宿

岂不是便宜了捡垃圾的哈哈

网友E:
要认真处理的话,就要更换灯管,47'要不少根,全新灯管替换后,屏幕会亮一些,里面也不会感觉到有隐约的黑道道。用LED的话,会有光斑,还不如直接扔掉算了。拆装液晶屏时要特别小心,当心屏线撕裂!
其他元件,尤其是电解电容,关键部位都要用优质器件替换掉,免得烦。

网友:
lcd电源温度是很高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要认真处理的话,就要更换灯管,47'要不少根,全新灯管替换后,屏幕会亮一些,里面也不会感觉到有隐约的黑 ...

灯管老化了,还是短路了,貌似回南天不正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