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网络] 拆解中兴运营商级别光模块

楼主(2021-03-02):
运营商级别光模块拆解
完全肢解!!!!!!

网友A:
拆下来的大的叫TOSA  小的叫ROSA   tosa是激光器    ROSA是接收光的   。

网友:
这个看起来也很一般

网友B:
这一拆就废了,难道是坏的???

网友:
华为1310nm       10G的光模块在下有幸拆过一块,结构都差不多

网友:
镀金了吧2333

网友C:
这不就是SFP模块吗

网友D:
这个激光管功率多大啊?波长多少!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这个激光管功率多大啊?波长多少!

模块上面写了的。1310nm。10km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不就是SFP模块吗

是的。字数字数

楼主:
金光闪闪。不一定镀金哦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一拆就废了,难道是坏的???

对呃。是损坏的器件。没用了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拆下来的大的叫TOSA  小的叫ROSA   tosa是激光器    ROSA是接收光的   。

是的。这位看来是业内人士,专业名称都叫的朗朗上口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模块上面写了的。1310nm。10km

激光切割机里头激光管915nm,10瓦

网友(2021-07-13):
引用 楼主:
模块上面写了的。1310nm。10km

想用激光打蚊子!功率行吗!

网友(2023-06-01):
引用 网友A:
拆下来的大的叫TOSA  小的叫ROSA   tosa是激光器    ROSA是接收光的   。

tosa耦合焊接工艺水平不咋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