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 制作水位报警装置

楼主(2021-03-02):
用细导线将小喇叭、生日蜡烛芯片连接装到一个小盒子里,再接两根导线出来,如图:

再用接出导线的一根连接电池正极,电池负极也接一根导线出来,做成下图的样子。

将感应器小磁铁粘在一块泡沫材料上,做成下图的样子,将小磁铁和感应头放入水管中,感应头要和磁铁中间留一段间隙固定好,然后将感应头上导线两端分别和电池负极、音乐芯片的另一根导线连接。

网友:
想法不错。不过耐用性堪忧

网友:
不是有现成的水位计/开关么?

网友A:
不知道楼主用这个水位感应器用途在哪个方面?

网友:
水位上升时泡沫浮起,接触到感应头时电路接通,然后放出音乐报警,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知道楼主用这个水位感应器用途在哪个方面?

买了个净水机,废水多,倒掉浪费,流到桶里经常溢出,安了这个装置,很有用。

网友B:
理论上可以,实际不实用,1是泡沫材料和塑料的污染问题,2是使用时间长后,水管壁的润滑顺畅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理论上可以,实际不实用,1是泡沫材料和塑料的污染问题,2是使用时间长后,水管壁的润滑顺畅问题 ...

水管壁只会变滑吧

网友:
加湿器的水位开关差不多原理

网友:
我做的和你这个差不多,不过我用的是9013,没用感应头和磁铁

网友:
如果是好拆的水龙头等,网上有水位停止开关阀模块,换好后能自动停止,楼主水位开关也弄上,比水位阀高一点,万一水位阀故障触发楼主装置大声提示。

网友:
用得上实用就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