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虎牌JKW-A10C有短路

楼主(2021-03-02):
虎牌JKW-A10C有短路,换上IBGT, 在保险丝处接一个灯泡,开机开始风扇运作,10秒左右灯泡会亮一下,驱动是HA1917,用了2年多,质量差,售后维修要800元。

网友A:
这个品牌的电饭煲有一点好,专坑有钱人,不坑穷人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品牌的电饭煲有一点好,专坑有钱人,不坑穷人

所以说这样定位还是有好处的,避免激化社会矛盾...

网友:
这个价可以买一个新的了

网友:
拆开看看,可能是电磁炉加热模块有短路

楼主:
和电磁灶原理是一样,驱动板有问题,IBGT是H30R1602 ,30A的,换上了,还是不行,没图纸

网友:
直接买新更好了

网友:
查查电阻,可能个别电阻变质或断开。

网友:
格兰仕的4L399包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