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MI] 救助SSD强核120G开卡,试了好多都不成功!@

楼主(2021-03-02):
救助SSD强核120G开卡,试了好多都不成功!@大神在哪里,帮帮忙,有一个开卡软件可以开,但到了最后图片跑都跑完了,最后跳 个Check ISP Mode fail (7A)(0x7A):  Vendor command flow fail after download ISP Code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<< Super Block count detail information >>

1 Super block = 4 * physical block

Total block Count = 1272
Pretest calculated minimum required block Count = 1054
Initial bad block Count = 0
Available good block Count = 1272
Remaining spare block Count = 218

<< Total Bad Block numbers for each Channel and CE >>

     CH0   CH1   CH2   CH3   (All-Plane)
CE0  000   ---   000   ---
CE1  ---   ---   ---   ---
CE2  ---   ---   ---   ---
CE3  ---   ---   ---   ---

     CH0   CH1   CH2   CH3   (Plane-0)
CE0  000   ---   000   ---
CE1  ---   ---   ---   ---
CE2  ---   ---   ---   ---
CE3  ---   ---   ---   ---

     CH0   CH1   CH2   CH3   (Plane-1)
CE0  000   ---   000   ---
CE1  ---   ---   ---   ---
CE2  ---   ---   ---   ---
CE3  ---   ---   ---   ---

     CH0   CH1   CH2   CH3   (Plane-2)
CE0  000   ---   000   ---
CE1  ---   ---   ---   ---
CE2  ---   ---   ---   ---
CE3  ---   ---   ---   ---

     CH0   CH1   CH2   CH3   (Plane-3)
CE0  000   ---   000   ---
CE1  ---   ---   ---   ---
CE2  ---   ---   ---   ---
CE3  ---   ---   ---   ---

--- System block index ---

1st-Info [00] : CH0, Intlv0 (CE0-Die0), P0, Blk0
2nd-Info [01] : CH2, Intlv0 (CE0-Die0), P0, Blk0
3rd-Info [02] : CH0, Intlv0 (CE0-Die0), P1, Blk0
4th-Info [03] : CH2, Intlv0 (CE0-Die0), P1, Blk0
1st-ISP  [04] : CH0, Intlv0 (CE0-Die0), P2, Blk0
2nd-ISP  [05] : CH2, Intlv0 (CE0-Die0), P2, Blk0
3rd-ISP  [06] : CH0, Intlv0 (CE0-Die0), P3, Blk0
4th-ISP  [07] : CH2, Intlv0 (CE0-Die0), P3, Blk0
Index    [08] : CH0, Intlv0 (CE0-Die0), P0, Blk1
BadInfo  [09] : CH2, Intlv0 (CE0-Die0), P0, Blk1
MPInfo   [0A] : CH0, Intlv0 (CE0-Die0), P1, Blk1
Log      [0B] : CH2, Intlv0 (CE0-Die0), P1, Blk1

前面的格式化都过了,后面reset drive也过来,后面就跳这个Check ISP Mode fail (7A)

到这就不知道怎么办了!

网友:
要用海力士3DV4的版本工具才行/指定一下开卡容量

网友:
你这个好像暴CE了吧或者虚焊?

楼主:
不是的,这个只有两颗粒,我上图

楼主:
用3DV4工具开卡,板卡已上图,还是一样,指定容量了也一样。不知道是什么颗粒

网友:
左下角flashclock选择100mhz

网友:
你是新手,1,版本问题,slc,好过,2,rdt勾去掉,100mhz,120g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