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源] 极其少见的韩国货SPT-1500,请见多识广的的坛友认一认,这是个什么东西

楼主(2021-03-02):
星期一刚上班,电工师傅打电话说,XX拿来一充电器,有故障,
说是韩国高档货,不让电工碰,得我亲自下手。这是何等的待遇啊!
拿到手里挺重的,做工不错。打开一看,内部有一变压器,质量上乘,铁芯厚,线径粗;
一次侧有保险丝、电源开关,110/220V转换开关,
二次侧是多抽头绕组,波段开关切换电压,一个小板上有4个5408组成全波整流电路,
2个1000UF/16V电容,LED指示灯。再无其它元件。
+,-极两线输出,夹子接电瓶。没有限流电阻之类的元件。
故障就是LED指示灯开焊,补焊了事。
请见多识广的、特别是懂宇宙文字的坛友,看一下这是DC电源,还是充电器。
看图。有点不明白,变压器设计成110/220V可通用,难道这东西要销往世界各地?
还是通用性太强,使用者带着世界各地跑?

网友A:
2.5A可调电源啊,1.5-12V

网友B:
这不就是110-220切换的可调电源嘛。

网友C:
几十年的老东西了,欺负中国人不懂。
非稳压式的变压器抽头类的可调直流电源,大概应该是80年代末的东西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2.5A可调电源啊,1.5-12V

谢老兄!物主当充电器用,我看是DC电源,不认识韩文啊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不就是110-220切换的可调电源嘛。

谢老兄!不认识韩文啊!

网友:
这东西丢垃圾桶都嫌沉

网友:
这贴有意思

网友D:
不带稳压的可调电源,论质量还可以,论技术得倒退几十年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几十年的老东西了,欺负中国人不懂。
非稳压式的变压器抽头类的可调直流电源,大概应该是80年代末的东西。 ...

仁兄所言极是。

网友:
元件选择极不合理,二极管耐压无需用5408 ,电容耐压1.414*12超过16伏

网友E:
有点像老式的学生实验电源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不带稳压的可调电源,论质量还可以,论技术得倒退几十年

仁兄所言极是。
变压器质量很好的,国产同产品类产品少见。
偶尔用来给同等电压的电瓶充电是可行的,拆掉电容充电效果会更好。

网友F:
应该是朝鲜的产品

网友G:
这高级货,确实“高级”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这高级货,确实“高级”。

温总说高级,就是真高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有点像老式的学生实验电源。

当个小功率可调实验电源还是耐用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应该是朝鲜的产品

有可能!

网友:
换成国产的,就是死220,变这些电压,早期的质量好点,也不过是做成插头的东西,后期根本没那么多抽头,就1-2-3 3个头,这些选择基本上没明显变化,突然从6V就到12V了纯糊弄人,说好听点,这就是个简单的学生电源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