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坛友用这种运营商级的双频AP中继吗,支持5G中继后用2.4G发射吗

楼主(2021-03-02):
AR9344+AR9382+千兆AR8035 双频

64M RAM+16M Flash  500mW  可小博  集客   OPENWRT  第三方系统

网友A:
OPENWRT  是支持的,不过2.4G / 5G只能到802.11n模式最大连接速度300M,AR934x 转发能力也就12m/s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OPENWRT  是支持的,不过2.4G / 5G只能到802.11n模式最大连接速度300M,AR934x 转发能力也就12m/s ...

刷第三方信号会下降吗? 好像K2刷OPENWRT不能读取无线校准还是不能驱动功放什么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刷第三方信号会下降吗? 好像K2刷OPENWRT不能读取无线校准还是不能驱动功放什么的 ...

并不会,用原厂ART

网友B:
op绝对可以,我现在用的就是 k2p刷的 op。5g中继,2.4g发射。速度能达到8m/s。,话说你的这个ap哪里买的,我也想整一个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op绝对可以,我现在用的就是 k2p刷的 op。5g中继,2.4g发射。速度能达到8m/s。,话说你的这个ap哪里买的, ...

网图而已,某鱼搜 9344双频大功率就有了、 还想问下OP能5g中继,2.4g发射,并且同时提供LAN网线给电脑上网吗?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网图而已,某鱼搜 9344双频大功率就有了、 还想问下OP能5g中继,2.4g发射,并且同时提供LAN网线给电脑上 ...

使用openwrt可以實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