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蒂欧尼便携冲牙器不出水 请问应该如何处理?

楼主(2021-03-02):
用了大约一年多的网购冲牙器,力度还可以,就是最近不出水了,USB充电正常,放电也不快,按开关后,马达哗哗的响,就是不出水。如果把机器倒过来,会有一点水喷出来。

拆机看,没有明显漏水,胶管也没有堵塞,不明白为啥不出水。拆机直接接水箱,看到水只会顺胶管提升几厘米,进不到水泵里,似乎是吸力不够。但打开水泵看着正常,没有明显破损。请问应该如何处理?

网友A:
检查下水泵橡胶部分密封有没有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检查下水泵橡胶部分密封有没有问题

打开看了下,还是柔软的,感觉没有老化。有没有可能是马达转速不够?但切换档位,有作用,声音大小都不同

网友B:
检查活塞和进水单向阀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检查活塞和进水单向阀

活塞进出正常,单向阀,应该算单向片吧?还有弹性的

网友C:
伞齿打滑伞齿打滑伞齿打滑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伞齿打滑伞齿打滑伞齿打滑

打开防护罩,通电能看到非对称齿盘在转,里面的润滑油也还够,盖起来看不到是否正常动,如何确认呢?

网友(2021-12-18):
单向薄片老化导致的!!这个薄片寿命就只有使用6个月!压力大的冲牙器不适合用薄膜单向阀!我们九幽兰冲牙器采用的是不锈钢弹簧+不锈钢钢珠,做单向阀,品质和寿命大于绝大多数品牌冲牙器!!

网友:
里面泵水的地方漏气,上点油就好。我也有个,上点油就好了。我的那个后来上下连接卡口坏了。我偷点LP马油抹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