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 迷你螺丝刀拆解和关于4406A的通用问题。

楼主(2021-03-02):
这个电路是正反转电路,拆机过程中烧毁一个,现在能反转,
从万能的某宝搞回来两批次的芯片一个是4406,装上去就短路,一个就是图上的4406A,装上去一个模样,求解什么原因。实在不明白了。求大神解惑

楼主:
排除烙铁漏电的原因,我用风枪拆的,原来的块子拆过几遍,都没问题。

网友:
图2看的不是很清楚,拆下坏的芯片拍图我看下。没看到4406芯片在哪里?

网友A:
看你那个焊盘上已经有不少短路了

网友:
芯片质量问题,我也遇到过,最好买功率大些的替换,不一定要同型号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你那个焊盘上已经有不少短路了

没有短路。只是板子烧黑了

网友:
到底工具什么问题?

网友:
这个螺丝刀的机芯看起来还可以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