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群联] 捡了一块海力士颗粒,做了一个up19的U盘,新人向大家问好了

楼主(2021-03-02):
     不知现在还有没有玩2.0U盘的了,纪念下曾经玩群联和联阳的日子,见得海力士4g的颗粒,mlc的,查了一下群联up19不支持,第二十五脚还断了,其他脚歪歪扭扭的,好不容易搞好了,抱着试试看焊上了,开始不行,低格了一遍,又量产,没想到成功了,这块盘写10左右读20左右,但是很稳定。

网友A:
2.0速度太慢了!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2.0速度太慢了!!!

拷个小文件还行,就是没事做着玩,必须让每块flash有自己的家,常用的我做了块银灿64g的slc的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拷个小文件还行,就是没事做着玩,必须让每块flash有自己的家,常用的我做了块银灿64g的slc的。 ...

固态和优盘道理感觉差不多,上次搞了两个金泰克120G,一个不识别,一个三十多个坏块,两个都清零开卡后,暂时都没事,一个装笔记本上一个装台式机上!凑合瞎用吧,优盘玩的少!没有风枪,3.0的优盘NAND闪存玩不了!

网友B:
这焊工不错,我焊坏了一块板到现在还没搞定呢...

网友:
这个颗粒视频mp3时代挺常见的

网友C:
对up19表示好感~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焊工不错,我焊坏了一块板到现在还没搞定呢...

我有强迫症,焊不好的话无论如何也要拆下来重新焊接,不然不舒服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对up19表示好感~

10年前up19还是很好玩的,和三星的f搭配很经典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10年前up19还是很好玩的,和三星的f搭配很经典

我手上不少2.0在服役,包括up19 1167 3257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有强迫症,焊不好的话无论如何也要拆下来重新焊接,不然不舒服

我是把焊盘焊挂了.....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