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无线] 请推荐个千兆路由器

楼主(2021-03-02):
房子里宽带(营运商提供光猫)已装好了,说要购个千兆路由才能用,对这东西不太了解。
就在京东看了下,看了两款,不知那个好些,另外也可推荐推荐,在此先谢。

网友:
红米AC2100,AX5,AX6不比这货好……,前两个价格还不用199,AC2100固件巨多

网友:
同楼上
现在都搞Wifi6了
AX5 AX6

网友:
红米AC2100。

可刷可看可靓。

网友:
推荐 WIFI6性价比高的华为AX3 Pro

网友:
TP 没有以前好了   华硕的好 好像贵  我用的斐讯K3服役3年了  还没有坏  没有拆

网友:
我刚想说TP系就是垃圾3贱客!

网友A:
TP就不要幻想了,还有楼上咯些强推红米的断线王也是够了啊

楼主:
好的,多谢多谢,我去看下红米AC2100.
以前用过红米手机,只是现在早换华为了。

网友:
几年前入坑斐讯的一直在用没出什么问题吧。

网友:
你是要买网口千兆的? 那很多选择,不过TP新的路由器都是高集成度的,实在不咋地,还不如令人憎恨的K2P好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TP就不要幻想了,还有楼上咯些强推红米的断线王也是够了啊

华为磊科腾达,刚买都有掉线的情况,用用就好了。

网友:
追求便宜就tp马甲水星D191G,是TP系里TP1900芯片性价比高的,常年100左右适合不折腾的用户,缺点就是没啥扩展性和它是WIFI 5(ac)路由

网友:
新的话按1楼说的,旧的话闲鱼找极路由3刷机30~40左右包邮信号还不错

网友:
买个全千兆网口的路由吧.

网友:
咸鱼收个华为的TC7102或者ax3 pro,都可以

网友:
嘉实多 金嘉护不错

网友:
想问问,红米AC2100和华为WS5200四核比较,性能怎么样?

网友:
强烈推荐k2p