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手持表] 新到的UT136C+,这表我可太满意了

楼主(2021-03-02):
总算能和手里的便宜测温仪对比一下,温度误差不大,刷新频率倒没那精简到极致的测温仪高。

毫伏也没啥问题

电压挺快的,真挺快的,

电阻虽然砍了0.1欧的底数,但从0.2开始还是挺值得信任的
R400:

R221

总结:鱼上78包邮买的,还送一对特尖表笔,电阻和电容档那可真是秒杀一切的速度,百元内的知名小将还是有说法的。

网友A:
你们为什么都留着那么多表在用  我4块都卖了  留着一个就够用了。。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们为什么都留着那么多表在用  我4块都卖了  留着一个就够用了。。。。。 ...

两块绿的入手价加一起还不到20,这咋卖,卖了还赔邮费,留着当炮灰挺好的

网友:
万用表我没看上,就看上楼主的键盘了!

网友:
优惠的表不少啊,我手上的一块表快坏了,想买个用用,结果手紧买不起,还好都是一些简单的维修,有机会做活动再买一个 9元的那表不错的说,我合用

网友B:
同款,今天刚到。稍贵。UT171A出掉后换的它。

网友:
捕鱼有风险,穿好救生衣

网友:
键盘标识很有特点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们为什么都留着那么多表在用  我4块都卖了  留着一个就够用了。。。。。 ...

有的时候会怀疑自己的眼睛,如果两个表读数都差不多的话,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同款,今天刚到。稍贵。UT171A出掉后换的它。

171A都出掉换136C+?  你这是降档用表 哈哈

网友C:
试试电流档速度! 136B+电流档速度很慢,出奇的慢。别人说是芯片故意这么设计的

网友D:
x3那个小表精度不错,我的卖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x3那个小表精度不错,我的卖了

小表除了可视角度、没支架和通断反应慢,电压和电阻档挺好的,稳定得特别快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试试电流档速度! 136B+电流档速度很慢,出奇的慢。别人说是芯片故意这么设计的 ...

启动的时候稍微慢一步,切档占了点时间,动态的话速度还行吧,能接受啊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同款,今天刚到。稍贵。UT171A出掉后换的它。

干吗出掉UT171A,它哪里你不满意?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干吗出掉UT171A,它哪里你不满意?

1、缺钱。(卖了它能买一打136B+)
2、没温度档
3、测试通断有延迟。
4、真用不到这么高精度。

UT171 真是好表,速度快、做工好、精度好、安全性好等等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171A都出掉换136C+?  你这是降档用表 哈哈

退烧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退烧了

就佩服能退烧的。早退早解脱

网友:
优点测电阻电容快转盘参考福禄克用大v片,缺点头重脚轻的表立着容易倒,用二极管不小心测市电不防烧。

网友:
前几天从老友处剁了一块136c,速度确实不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