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工仪] [求助]福冈电笔里面的两个三极管型号

楼主(2021-03-02):
福冈电笔两个三极管,丝印ub和wb.请高手结合电路分析下型号

网友A:
Q1是PNP型,Q2是NPN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Q1是PNP型,Q2是NPN型。

我想查一下具体型号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想查一下具体型号

UB=2SB852K

WB=2SD1383K

网友:
查这些直接上X宝搜:丝印xxx