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拆机修复烯王充电宝

楼主(2021-03-02):
更新,先接电源,然后用电源正碰一下电池正激活就可以,不需要打孔也不用等充电,直接掰开底部找个针接上电源正极电一下电池正就好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首先呢用刀片拆了底部的说明纸

然后拆螺丝,注意不要伤到太多不干胶,不然会皱

然后拔掉底裤

然后用1mm钻打个洞,位置就是右下角铜柱右侧1mm左右,以三个卡槽那为底

然后用万用表针插进去,有胶片可以感觉到明显的突刺感,找到2v左右电压

怼一个电压,升至9v左右

速速插上pd电源,激活完毕

网友A:
这个打孔的位置需要注意
实际上就是大 1 和 5脚的位置
这个要在三个方孔这片的
右侧螺母旁边打孔

先用表针伸入测一下电压
亏电 电池应该有2V左右电压

--------工艺更新--------
最新折腾成果  可以无需打洞
用两根回形针(掰直一头做探针)
和一条废旧 USB线改 激活线材
即可全无损激活电池
原理就是给保护板一个电压解锁(保护)
用5V普通充电器充充电宝
这时充电宝会处于保护(锁死)状态
小声啪啪啪啪啪啪的响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用自制的探针接普通5V的电源
碰一下
1(负极)、 5脚
只要给 1、 5脚电压
让保护板感应到基础电压 即可解锁
充电宝进入正常充电状态
(图片稍后补)
墙裂建议
先用5v 2A以下(B口)慢充满
然后 小灯点亮放电到20%以下
别放空了  再用5v
充满  再放电
这样循环个几遍之后
再使用60w快充

因为我们是骗过保护板
电池的状态其实不是平衡的
要通过这样来回几次来让电池平衡
这样大功率充电(5A电流输入)的时候
安全和容量损失风险最小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一骗过保护板就怼上60w快充
电池不平衡 内阻不一样
有很大的风险   各位谨慎··
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每个电池
都充分激活才发货的原因
时间上确实让各位久等了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图片稍后更新

网友:
D款充电宝激活(解锁)教程

首先感谢楼主和坛内大佬鼎力相助
折腾出这套几乎全无损激活方案
我们决定完全公开这套方案
由坛友们自己激活这个充电宝
体验一下这种起死回生的乐趣

--------理论描述--------

首先说一下原理
根据大神判断此款充电宝由于库存时间长了
电池电压已经非常低,4节串联不过2V
远低于保护板的启动电压
这个时候主控板和保护板互掐了(Bug了)

出现了鸡生蛋、蛋生鸡的蜜汁循环(锁住了)
通过拆机绕开保护板给电池直接充电
当然可以破除这个死循环  但是外壳卡扣的
取电池 很大程度就损坏外壳了
好在高手们折腾出骗保护板的激活方案

--------操作步骤--------
那咱们动手开始吧
首先脱衣服

先热身(基本操作吧  硬来也行)

松开纽扣(还是温柔点)

脱下罩子(有点紧 用力就行)

准备小道具(乐趣所在)

上面要来点电,持续的

注意孔位 (别错了哦)
深浅力度自己感觉

遇到膜就用力点  就能触达G点
GND 玩电子的都懂吧
这是啪啪啪声会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
安静。。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用自制的探针接普通5V的电源
碰一下
1(负极)、 5脚
只要给 1、 5脚电压
让保护板感应到基础电压 即可解锁
充电宝进入正常充电状态

观察电流表  充电电上升
正常情况会飙升到2A左右

--------墙裂建议--------

先用5v 2A以下(B口)慢充满
然后 小灯点亮放电到20%以下
别放空了  再用5v
充满  再放电
这样循环个几遍之后
再使用原配PD高功率快充

因为我们是骗过保护板
电池的状态其实不是平衡的
要通过这样来回几次来让电池平衡
也是让主板修正电量百分比
这样大功率充电(4A+电流输入)的时候
安全和容量损失风险最小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一骗过保护板就怼上60w快充
电池不平衡 内阻不一样
有一定的风险   更KB的是
可能出现放电过了 又锁死的情况
因为只要有一个电池没恢复正常
可能把整组电池电压拖垮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放弃激活电池
因为时间上确实耗不起
几百个充放电几个来回真心磨人

桌子已经不够用了  全摆沙发上

放电循环  得一晚上

楼主:
打洞时候有明显的阻力就挺,塑料和金属手感差别很大,注意安全

楼主:
原样装回去就不用说啦,已经成功修复7个

网友B:
这种不建议模仿,稍有不慎,电池漏了,还是拆开比较稳

楼主:
更新,先接好充电线然后用针给电一瞬间就可以激活,有些充电宝底部比较松,直接掰开一点能碰到就不用打孔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种不建议模仿,稍有不慎,电池漏了,还是拆开比较稳

可以试试不打孔,只要给保护板一点点电就好,实际上离电池远着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打孔的位置需要注意实际上就是大 1 和 5脚的位置这个要在三个方孔这片的
右侧螺母旁边打孔

只需要打5就可以啦,1的位置正好是铜柱,那是空心的穿过去就行

网友C:
居然还有需要激活的?不能直接用?

网友D:
方法不错,很方便,但过放的的电池第一次充电建议小电流恢复

网友:
果然是高人啊,学习了!

网友E:
我觉得是电路单片机软件编程和外围问题,我买的早期品胜LCD款电库7500也是,里面三串电池组奇怪方案,需要在保护板输出和电池输出,旁路并联按钮串电阻片,或者换免激活保护板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居然还有需要激活的?不能直接用?

专门找老板买的没电的啦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方法不错,很方便,但过放的的电池第一次充电建议小电流恢复

对滴对滴,先用20v把电池电压抬高然后用5v1a两回合就好啦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我觉得是电路单片机软件编程和外围问题,我买的早期品胜LCD款电库7500也是,里面三串电池组奇怪方案,需要 ...

因为是独立保护板和主控不通讯,主控觉得没电池不给电,保护板觉得没给电不通电池,把自己圈住了hhhh

网友F:
谁有放电设备我感觉他 5v2a放不出2500豪安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原样装回去就不用说啦,已经成功修复7个

出个玩玩

网友A:
引用 网友F:
谁有放电设备我感觉他 5v2a放不出2500豪安

这款充电宝按照市场惯例标注 电芯容量:5000mah ,( 石墨烯基电池 3.2V)=16Wh ,拆开看到4节18650 磷酸铁锂电池,确实每一节是1250mAh,与标称相符。如果换算成我们普通的3.7V电芯的充电宝 就是 4350mAh。
实测5V输出 2100-2400mah 左右,在充电宝正常的0.6~0.5 工作效率范围内。

要知道市面上所有10000mah(锂电池3.7V)=37wh 的充电宝,实际输出优秀的也就 6000mah(5V)=30wh ,
大多数都只有 5000+(5V)≈27Wh左右的。
电量进出(升/降压)都有损耗的 希望老铁了解这个背景知识。

作为充电宝是比较小的,如果看成小米10电池的一半(4500÷2)那就是正常的容量了。
当然 体积(能量密度)还没有办法和小米比,不然就不是这个价格罗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款充电宝按照市场惯例标注 电芯容量:5000mah ,( 石墨烯基电池 3.2V)=16Wh ,拆开看到4节18650 磷酸 ...

这个充电宝 生来就是要改装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款充电宝按照市场惯例标注 电芯容量:5000mah ,( 石墨烯基电池 3.2V)=16Wh ,拆开看到4节18650 磷酸 ...

5v只能输出12wh?效率只有75%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