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MI] 怎么理解慧荣SSD的复位电路——已理解,是我搞错了

楼主(2021-03-02):
我搞错了,RST不是ROM,ROM跳线是直接拉低GPIO1[3]实现的

那Reset电路是起到什么作用的

网友A:
短接reset怎么是让vccio对地短路,不是有个上拉电阻吗?短接reset只是为了拉低reset电位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短接reset怎么是让vccio对地短路,不是有个上拉电阻吗?短接reset只是为了拉低reset电位 ...

拉低了reset电位然后呢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拉低了reset电位然后呢

reset脚原来上拉电阻接vcc,下拉电阻接地,正常应该是高电位,短接reset实际相当于短接了下拉电阻,把reset从高电位变成低电位,有这个电位跳变,主控就知道应该复位了

网友B:
注意下RSTIN,46/56都有稳压器供给高电平。58的电路不一样,用两个三极管实现高电平供给。58的RST要求1.2V和3.3V都启动才有效,缺一维持低电平。NC原件不接,怀疑RSTIN内部默认低电平,外接高电平有效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注意下RSTIN,46/56都有稳压器供给高电平。58的电路不一样,用两个三极管实现高电平供给。58的RST要求1.2V ...

我有个58h测试架空板不短rst也不认,插上颗粒开卡总提示note isp mode,这是没取下短接的症状,换了主控也是一样,我就怀疑是复位电路的问题,但是我不太懂复位电路的原理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我有个58h测试架空板不短rst也不认,插上颗粒开卡总提示note isp mode,这是没取下短接的症状,换了主控 ...

不是短接ROM吗,跟RST什么关系?确认RSTIN电平状态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是短接ROM吗,跟RST什么关系?确认RSTIN电平状态。

rom不就是rst吗

网友B:
怎么可能。两个不一样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怎么可能。两个不一样。

那我搞错了,那rom跳线是怎么工作的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那我搞错了,那rom跳线是怎么工作的

通道前短接,识别后松开。这样就不会提示note isp mode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通道前短接,识别后松开。这样就不会提示note isp mode。

没用的,就是松开还会提示not isp mode,不知道啥问题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没用的,就是松开还会提示not isp mode,不知道啥问题

哪个板子?短接的哪个?J1 JP1又是两回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哪个板子?短接的哪个?J1 JP1又是两回事。

短没短rom跳线我还能不知道吗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短没短rom跳线我还能不知道吗

那就爱莫能助了。

网友:
复位电路就是复位用的呀,让芯片内部各种寄存器的值回归复位值。一般是低电平有效:复位引脚需要先满足低电平持续时间满足一定值后复位完成,然后上拉到高电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