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脑] 改装Intel原装铜芯散热器

楼主(2021-03-02):
个人比较喜欢Intel原装散热器(下吹+手拧式拆卸扣具,装散热器不用拆主板),3台小主机分别用的是:
1. 775铜底散热器(剪掉老风扇,换了AVC 9cm风扇,4组O形+U形接线端子互插做风扇锁扣将风扇锁在扣具上。扩孔,倒插m4长螺钉+弹簧+手拧螺母固定散热器。)
2. 115x铝芯散热器(剪掉老风扇,换了AVC 9cm风扇,4组O形+U形接线端子互插做风扇锁扣将风扇锁在扣具上。)
3. 115x铜芯散热器。

前两台已经搞定,这几天弄了一下第三台。115x铜芯散热器中空,有强迫症,看着很别扭。没有车床车紫铜棒或者铝棒,只能退而求其次改用成品铜件组装。

适当打磨小盖,调整高度,小号和中号铜盖焊锡焊接组合,最底下涂硫化硅橡胶填缝,然后敲进铜杯里。

大号盖+铜柱焊接、打磨,涂硫化硅橡胶,敲进去。

非常紧,露出2.5mm

刚好贴合风扇,不影响风扇转动,也许还能防灰尘进入。

过几天上机。也许性能没多大提升,纯粹图个心理安慰。

网友A:
英特尔原装铜芯散热器最大的不爽就是它中心并不是个实心的铜柱,而是个并不太厚的铜皮冲压而成的铜杯,个人觉得导热性能并不强,尽管它是铜材质的,因为它的厚度不够,折算下来这个铜皮的横截面积不大,而热传导的速度并不仅仅与材质有关,与热传导介质的传导横截面积也有关。高中物理热学里面就有讲到的。所有我宁愿买个实心铝的英特尔散热器。而铝和铜的热传导系数相差并不太大,但实心铝的传导横截面积大太多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英特尔原装铜芯散热器最大的不爽就是它中心并不是个实心的铜柱,而是个并不太厚的铜皮冲压而成的铜杯,个人 ...

我也怀疑铜杯的效果,但是英特尔应该是实际测试过的,比实心铝应该略有改善。775的是铜碗,厚多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英特尔原装铜芯散热器最大的不爽就是它中心并不是个实心的铜柱,而是个并不太厚的铜皮冲压而成的铜杯,个人 ...

我在前些天给一个铝散器贴了一层红铜皮(0.3MM)的发现铜皮传热比铝合金好太了相当于扩大了元件的接触面积,散热有所提高的。但这个楼主的这个差不多只提升了热容量,效果可能一般般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也怀疑铜杯的效果,但是英特尔应该是实际测试过的,比实心铝应该略有改善。775的是铜碗,厚多了。 ...

不用怀疑,intel工程师已经测试过了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