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工仪] 『ROSE 拆解』再拆文宇815P二合一焊台,更换有机玻璃面板。

楼主(2021-03-02):
去年全面拆解了文宇WY815P高频烙铁/热风枪二合一焊台 参考链接:https://www.mydigit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220557

当时收到的时候,里面的有机玻璃面板就存在裂纹。

本来打算有时间用人肉雕刻机自己重新做个面板。
结果产品的开发者看到了,马上又邮了两个面板过来

面板还是很好拆的。

四角六个螺丝,航空插头两个固定圈,编码开关一个螺母拆掉就可以了。

拆下来的样子。

拆了以后就可以拿下里面的有机玻璃面板了。

面板上多处比较诡异的裂纹。。。

拆掉面板的样子。

新面板撕膜后没有任何裂纹。

在屏幕的位置贴一片TPU膜防止磨花。

重新组装好。

开机,显示终于清晰了!心情很舒畅哦!

网友A:
亚克力有严重的热胀冷缩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亚克力有严重的热胀冷缩

他这个不是热胀冷缩的原因。应该是当时主机在纸箱内移位撞碎的。后面给主机单独加了气柱袋,应该能更抗摔了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他这个不是热胀冷缩的原因。应该是当时主机在纸箱内移位撞碎的。后面给主机单独加了气柱袋,应该能更抗摔 ...

这亚克力有问题而已,估计是弯的,锁直后产生的应力就这样了。为什么我会知道?设备就是这样炸了几块亚克力

网友:
换新就不会不舒服了,妹妹设备高大上

网友:
谢谢分享。。。。肉丝MM又来拉仇恨了。。。。

网友:
售后不错,估计是太薄,受撞击和螺丝压太紧导致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亚克力有问题而已,估计是弯的,锁直后产生的应力就这样了。为什么我会知道?设备就是这样炸了几块亚克 ...

好吧,你字最多你有理

网友:
不错的小工具。

网友:
好吧,这也能水一贴,我的焊台主机拿手里摇晃,是红圈圈那个位置响,上了点704解决,电容卖家已经打胶固定了

网友D:
我也受到诱惑买了一台,升温、焊接确实好用。但正常放置到烙铁架后无法进入休眠,在卖家的指导下将手柄内震动开关反装后解决,不知道大家的有没有这个现象。

网友:
都是有钱人嘿嘿嘿

网友E:
右上角镙丝锁太紧裂开的,其它三个镙丝位置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裂纹,亚克力上受力镙丝一定要小心又小心,很容易破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右上角镙丝锁太紧裂开的,其它三个镙丝位置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裂纹,亚克力上受力镙丝一定要小心又小心,很 ...

应该是这样的,也有可能螺丝孔位移,导致上螺丝锁紧的时候,挤碎了面板。

网友:
没发现旋钮里面有一坨卫生纸么?烙铁唤醒不太好用...

网友F:
引用 网友D:
我也受到诱惑买了一台,升温、焊接确实好用。但正常放置到烙铁架后无法进入休眠,在卖家的指导下将手柄内震 ...

要么不休眠要么唤不醒 升级了固件换了震动开关烙铁也不好用 买了两次都退了 下个版本再入

网友(2022-01-22):
引用 网友F:
要么不休眠要么唤不醒 升级了固件换了震动开关烙铁也不好用 买了两次都退了 下个版本再入 ...

什么版本?

网友F:
哪个版本记不得了 前年12月份左右买过2台 换过2台 也就是4台都有这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哪个版本记不得了 前年12月份左右买过2台 换过2台 也就是4台都有这问题

那俺不买了。还是老老实实买黄花用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