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ED吊灯被雷击坏成这样还能修复吗

楼主(2021-03-02):
        2个7脚的芯片已经爆了,不知道什么型号,只能看到S**46 的字样。  有谁知道吗? 上面还拆了一个400V、2.2uf 的电容,现在驱动板就这样的。是双色的灯。

楼主:
       只有灯坏了,其它电器都没有问题,不抗雷

网友:
灯珠没坏的话,买个驱动器也没几个钱

网友:
双驱动板,两套电路。没碰到过。

楼主:
IC 炸得太。。。型号都看不见,要不还能某宝2个修一下

网友:
可以的话换一个吧,看起来贴片二极管,六脚芯片都坏了

楼主:
  也想试着换2个,但是不懂这类芯片,查了好久没查看 7脚的IC是什么型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