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综合] [求助]电动车真空胎自己补胎使用什么胶和贴片

楼主(2021-03-02):
家里一个小电驴,前几天被废弃的挂勾上的钉扎了
就是下面这种勾子上的钉,一下扎了一片

很不爽,找了个卖电动车的,说是能给我补,说是一个洞15块,我说是一片,都在一起了,他说那也按洞算
当时没明白他的意思,后来看他拿出来辣条我就明白了,用辣条我就自己来了,那东西我也有。
不想用辣条补,也不想用补胎液

家门口有个修汽车的,问他能补车胎吗?答:能。我说电动车,也是真空胎;人家给我说不补。

自己动手丰衣足食
家里有之前买的补自行车内胎的胶和贴片,拆下车轮子上楼补,看过别人补汽车胎,和补自行车胎一样,只不过一个是在里面补一个是在外面补
拆车胎很容易,放气后把车胎来回压压,然后取下车胎
找到洞后,选个大一些的补片,像补自行车胎的过程一样,用锉刀把车胎从里面打磨出麻面,然后上胶,晾会儿,等不粘手指了把贴片贴上,然后找东西来回锤打使粘的牢牢的
想着都是橡胶制品,应该差不多吧
没想到,打气后在扎洞的地方还会漏气,是那种特别特别小的气泡,怎么说呢,看着比缝衣针的针鼻还要小,对,就像是泡沫一样的

好在漏气量要少的多了,先这样骑着吧。

想在这里向各位坛子里面的大哥大嫂子们请教一下,补真空胎用的是什么胶,用的是什么贴片,我用补自行车内胎的那东西是东西不行还是手法不对

网友:
用这个补很简单,直接扎个洞加胶条进去,两分钟搞定,如果还有些漏,加补胎液进去,肯定不漏了,根本不用换的,一直用到烂完为止。

网友:
     真空胎补胎方法很简单,你找到那个洞,用一号叉进去挫一下,如果用2号,带这一套胶条,在胶条上涂上胶水,叉进洞里,然后旋转扭断胶条,拔出来真空胎就补好了。如果还有点漏气,就加一罐补胎液进去,这样一直就用到真空胎烂完为止。

网友A:
如果洞很小很多补补不过来,还是用补胎液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洞很小很多补补不过来,还是用补胎液吧。

补胎液有点恶心

网友B:
我的新胎都放了半瓶补胎液一点都不慌

网友:
补胎液毁车

网友:
补胎没啥难度,难在真空胎的拔胎、安装、充气上

网友:
    现在那些修理漏气的,很多根本不想补胎,都是想直接换内胎,一次三十元,就算补一次也要十元,我那个单车就这样换了几次内胎,后来发现还不如直接用补胎液,两瓶补胎液才5元,可以用4次,用了补胎液,连自行车外胎也不用换了,以前自行车外胎太薄,内胎很容易漏气,有了补胎液,小洞漏气都不怕了,用两三年没有问题,总比换胎补胎省钱吧,那个腐蚀轮胎根本不怕的,总比换胎花钱好吧。

网友C:
本来一个小洞 愣要扩大成大洞塞辣条
我从不用真空胎  电动车都是带内胎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本来一个小洞 愣要扩大成大洞塞辣条
我从不用真空胎  电动车都是带内胎的
...

真空的发现漏气还能坚持到一定时间,内胎就不行,一下子就没气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的新胎都放了半瓶补胎液一点都不慌

新胎没有必要马上加补胎液的,怕被腐蚀,等漏气时候再加,说不定过了一两年后,车胎才被扎漏气,那时再说。

网友:
一提到自补液就是腐蚀,扒开补几次都能买个胎了,还没人愿意搞

网友:
胶条与补胎液,我选后者。橡胶胎个人基本上没法补。参考汽车火补。

网友:
放一条内胎进去一样用。省钱方便。

网友:
真空胎用火补胶啊,自己搞的话有点难,找补气车胎的吧

网友:
我以前150摩托车后轮也是真空胎,第一次一颗钉子扎漏了,洞很小塞辣条怕把洞越搞越大,就灌了自补液,也用了一两年,后来经常气弱,拆开看看,脏得要死,轮毂有腐蚀,清洗干净,外壳拿去修汽车轮胎的地方15元一个胶片内补,后来不行,加了内胎就用了好几年,平时没事经常检查气压,直到前几天外胎老化鼓包开裂,换了一个外胎,又加了一个子午线丁基胶内胎,目前为止正常使用

网友:
那不是有真空补胎片吗,有橡胶硫化胶。除了洞很大,大部分汽车真空胎都是拿这个补的。

网友:
加个内胎算了,省事。

网友:
几个孔在一起你可以用 (迈克剪易贴)那个是大张的自己随便剪,最好买外胎专用胶水(迈克外胎冷补胶水)。那样更牢固。外胎一定要打磨好,就没问题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