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信500M带宽跑满多少M算正常

楼主(2021-03-02):
电信500M带宽跑满多少M算正常,,

我的手机无线连接速率是433M,实测只能跑到200M左右,,这和无线路由和手机性能有关

有线实测只能跑到550M左右

网友:
我的300m  跑到32m一秒

网友:
应该是路由器无线不行,你这200兆速度看起来是手机支持866路由器只开了40频宽。我没有500兆宽带。但试过5G手机5G网络5GWiFi开热点(低端机433mbps)接入端手机实测能跑350mbps左右(手机卡ambr限速524Mbps 5G手机直接测速能超500mbps),这就说明你的问题了

网友:
补图注意我ip和延时,这是手机热点,不是宽带。

网友:
500M有线跑550没问题了。
wifi问题跟运营商没啥关系了。

网友:
不明觉厉,这个倒是没有注意过,我联通100/200兆,光猫千兆口出来就是极路由B52千兆路由,再分给几个百兆路由。也没试过跑满。

网友A:
这没用,你下载个大点的文件(电影或者游戏),看看真实的下载速度。

网友:
可能是手机Flash瓶颈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没用,你下载个大点的文件(电影或者游戏),看看真实的下载速度。

测试软件这事只能参考一下了,测试速度贼JB快,实际下载速度指不定是啥样子。

网友:
应该在550兆左右才正常

网友(2021-04-12):
wifi问题跟运营商讲也没有用的,就是叫你要买个路由

网友:
我觉得运营商没问题。自己换WIFI。

网友:
正常都是能跑满速的

网友:
工信部规则:实测速率是协议带宽的90%以上为合格。

网友B:
不要用无线测速,有线较准。ER5200G2加电信500M。

网友C:
拿平板试试 记得有人说过手机一般都是单天线的

网友:
62.5M吧。不是mbps哦。

网友:
我这是500M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要用无线测速,有线较准。ER5200G2加电信500M。

竟然梅州有千兆宽带,表示联通现在用百兆宽带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拿平板试试 记得有人说过手机一般都是单天线的

不是手机一般单天线,是垃圾荣耀祖传单天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