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改装] 车载无线电天线放倒器

楼主(2021-03-02):
车载无线电天线放倒器
在论坛里泡了很久,本着经久耐用,方便实用的原则,结合前辈们经验,自己绘图,按图制作了一个车顶天线放倒器。
一、首先上图纸:

1:天线放倒器CAD图纸(无防水盒上盖)
二、制品名细:
2:天线放倒明细表
三、说明:
1、材料选用304或316不锈钢或高强度铝合金;
2、天线支座可根据天线具体尺寸进行变化,采用不锈钢材质;
3、与天线支座相连的法兰轴器除内径要与轴配合外,其余尺寸均可随实际需要进行选择;材质不锈钢;
4、防水盒空间能满足内部所有部件安装为准(包括方便接线等),材质铸铝;
5、行程开关型号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选择,建议体积要小;
6、二级管加装电机控制器后可以不安装;
7、行程开关支座及安装底板采用6062铝合金,强度很高,钻孔明显比防水盒困难;
8、使用两个M5-16的顶紧螺丝装在钢性联轴器上作为正、反转90度的定位杆;正反转时各一个分别触碰行程开关后电机停止;
9、电机选用GW317Y蜗轮蜗杆减速电机,额定扭矩70kg.cm,额定电流1.5A,DC 12V  5/分钟,其实可以选价格更实惠的GW370,这个扭矩15kg.cm,转速选2/分钟。
     3 三拓GW317Y蜗轮蜗杆减速电机                  4 三拓GW370蜗轮蜗杆减速电机
10、出轴孔加装骨架油封,电线出口装防水格兰;
11、为避免金属防水盒屏蔽遥控信号,防水盒外加装胶棒天线通过馈线与电机控制器螺旋天线相连。注意天线频率要一致;
12、电线选TPU聚胺脂防晒耐低温处皮,电源供电与开关分别进线(如无电机控制器一个进线口即可);
13、明细中307元为纯使用材料费用,不包括多购买材料(如螺栓你不能只买4个)、工具费用及人工成本。
14、该方案为遥控+手动正反转控制,也可以单独选择遥控或手动。
四、实物图(无天线支座及天线)
1、天线支座:无图,需与法兰联轴器与天线相匹配,最好选择不锈钢材质;
2、法兰联轴器:不锈钢材质,法兰可选方形、圆形,本来是想用长方形的法兰,没找到不锈钢材质的,只有铝合金的,紧后选了圆法兰的联轴器,采购时选择自带顶紧螺丝。联轴器只要内孔与轴相一致,其它尺寸也可根据实际使用的天线确定了天线支座后再确定;
3、顶紧螺丝:法兰联轴器自带;
4、十字盘头螺栓:规格M4-12,材质A304,级别A2-70A230470指最小抗拉强度为700Mpa,比碳钢的8.8级略低,但足够用),此规格螺丝用于法兰联轴器与天线支座、带座轴承与防水盒、底板与行程开关支座、底板与减速电机支架间的联接。选盘头螺栓的用意是用手电钻钻孔尺寸多少有些偏差,用锉刀修孔后,螺丝上的法兰盘可以遮盖瑕疵,再者也省了使用垫片,配套的不锈钢防松螺母也解决了防松的问题;

5、防水盒:外形尺寸长××高为188×120×80mm,壁厚3mm,铸铝材质,上盖与盒体间有防水密封圈。盒体内底部有固定底板用螺孔,外下部有四个螺孔,也以用来采取合适的方式与车顶进行固定(如固定采用磁性吸盘或固定与行李架丰联的支架),可根据不同的车型进行选择。防水盒上的自已共钻了四个孔,出轴孔位置一定要钻准确,孔径14mm,以便安装14×8×3的骨架油封。其客观存在的三个孔分别为外按遥控天线孔,孔径6mm,12V电源线进线孔和手动开关接线进线孔,孔径6mm;
6、带座轴承:用于轴与盒体的固定,内径与轴一致,8mm,自带顶紧螺丝;

行程开关

  7、行程开关:型号10T85,能找到的尺寸最小的行程开关了;

8、二级管:如不用电机控制器需加装二级管,与行程开关并联;

9、行程开关支座:6062铝合金材质,角铝∟20*15*2-74,6062强度足够。需钻与底板联接孔Φ5两个,与行程开关联接孔Φ2.5mm四个;(见11)
10、刚性联轴器:联接电机输出端与轴,规格D16/d8-22,自带顶紧螺丝,其中两个顶紧螺丝孔装M5-16顶紧螺丝,作为正、反转90度的定位杆;

11、减带电机及其支架:减速电机电机参数前文已讲,支架与电机一同采购,并带螺丝;

行程开关支座

底板

12、底板:规格-3*50*180mm,6062铝板,需钻与防水盒联接孔Φ5六个,与行程开关联接孔Φ5两个,与电机支架联接孔Φ5四个;(见上图11)
13、骨架油封:规格14×8×3,出轴孔防水用;
14、轴:规格D8-50,304不锈钢;

15、直流电机正反转控制器:DC12V,可同时接正反转限位开关(行程开关)和正反转手动开关。按说明书进行接线,进行互锁学习方可正常使用;

情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控制器配套的摇控器太难看了,有时间自己做个外壳换了
16、折叠胶棒天线和镀银焊接馈线:频率315MHz(与控制器螺旋天线频率一致),SMA内针,M6螺纹,长度5cm(考虑不超过防水盒上平面,以免行李架上放置放品时受损)。馈线与天线匹配即可,与控制器螺旋天线焊接;

馈线与螺旋天线焊接处(已包热缩管)

17、防水格兰:材质铜镀镍,M10;

0~90V可调直流电源

  18、DC12V电源线为TPU 2*0.5m2,三档手动开关线为3*0.5 m2,分别出线;

2*0.5m2  12V电源线

3*0.5m2  12V手动开关线

接手动开关处,已测试功能正常

19、三档开关:这个开关紧好根据实际车型选择能装在汽车预留孔位置的,可以装两个,一正转一反转,现在这个三档开关只是为了验证功能;

20、全图

内部

内部

外部
五、待装好天线后放视频。

网友A:
只有我一个人看不见照片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只有我一个人看不见照片吗?

+1。
字字数数补补丁丁

网友:
看不到图片+1

网友:
看不到照片。

网友:
图呢,你自己能看到么

网友:
看不到图啊

网友:
好像是没有放图啊

网友:
看不到图+999

网友:
+1,没就没吧,花了多少钱啊?撂倒器可以用遥控90°电磁开关代替,关水管或煤气的

网友:
看不到图+1000

网友:
看不到图片+10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