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小牛m1动力版故障码191的修复杂记

楼主(2021-03-02):
坐标福建福州,2017年底买的小牛m1,动力版,骑半道,显示191故障码,仪表盘无法显示电量,行驶只能1挡。

取下电池,按下电池上电量按钮,电量灯不亮,用万用表量插口,电压50V+。

送到本地旗舰店,电池检测仪插上后,无任何信息。三年过保,店里直接不管了。让我上tb或者咸鱼买旧电池,不给修,就是不修。

拆开电池,量各串电压(有颜色的线)和总电压,均正常,考虑可能保护板485通讯部分损坏。
因手上没有相关芯片,求助咸鱼常州一卖家维修,把板子单独拆下寄过去。更换485芯片后故障恢复。

485芯片如下图所示,在板子背面,型号:485ECDR,厂家:ST,立创商场大概2.5元左右。可自行更换。

故障回顾:仪表盘显示191,电池电量无法获取,电池上电量按钮按下无反应。小牛店,检测设备无任何显示,读取不到电池信息。
故障处理:更换保护板485芯片,电池上电量按钮按下可恢复电量显示。
目前分析:191故障是电池通讯故障,与电芯无关。

特此记之,供大家参考。

网友:
感谢楼主分享,虽然我等没有小牛

网友A:
高大上的品牌也不过如是

网友:
R187上面搭了一坨锡。

网友B:
话说这个是什么芯片,有软件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话说这个是什么芯片,有软件吗?

485芯片,没有软件,做协议电平转换的,和232很像

网友:
简单的东西非要复杂化 为了就是上档次

网友(2021-04-01):
存档了,希望用不上

网友(2021-05-16):
楼主兄弟,这芯片在哪买,我是m1 PRO版,问题跟你这个一模一样,感谢感谢!

网友(2021-08-15):
淘宝很便宜啊

网友:
想问一下 我也是17年买的小牛m1,现在也出现了191错误,拆了电池拆出保护板看到后面这个地方的芯片是MAX3485EESA,请问这两个芯片有什么区别吗

网友(2021-12-03):
牛逼,请问楼主小牛m1报190错误也是这个芯片损坏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高大上的品牌也不过如是

没什么高大上,就是把简单的东西复杂化,进而迅速圈钱跑路。至于客户,吸完血就是渣渣了。

网友(2022-10-31):
小牛这些算是引领锂电了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