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脑] 看看这显示器是哪里出问题了

楼主(2021-03-02):
这是什么情况,哪里坏了?大神们看看

补充内容 (2021-4-6 22:22):
换了个逻辑板好了

楼主:
脸和脖子上的那部分白是那部分坏了。

网友:
看着像是伽玛的问题,驱动板的问题吧

网友:
看着像是缺色

楼主:
都调试过不是那个问题

网友A:
考虑逻辑板的排线接触不良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考虑逻辑板的排线接触不良

那我试试

楼主:
没有大神来看看啊

网友B:
像是伽玛电路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像是伽玛电路问题。

调了123都不行啊就是看视频不行其他还没试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调了123都不行啊就是看视频不行其他还没试

伽玛电路在逻辑板上,有专门的芯片,如AS15、RM501等,调电视菜单是没用的,建议找专业人士维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伽玛电路在逻辑板上,有专门的芯片,如AS15、RM501等,调电视菜单是没用的,建议找专业人士维修。 ...

你的意思要换板了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你的意思要换板了。

有的逻辑板是单独的,有的是和屏一体的,如果是单独的可以换板,一体的只能修。

网友:
感觉是缺了一种色彩,造成油画一样的分层感。

网友C:
11楼说的没错,就是伽马芯片捣鬼,换掉就行‘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11楼说的没错,就是伽马芯片捣鬼,换掉就行‘

谢谢了我试试

网友D:
换逻辑芯片就好了。,这个看来是as系列芯片与生俱来的变色功能,哈哈

楼主(2021-04-06):
引用 网友D:
换逻辑芯片就好了。,这个看来是as系列芯片与生俱来的变色功能,哈哈

我已经换了好了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伽玛电路在逻辑板上,有专门的芯片,如AS15、RM501等,调电视菜单是没用的,建议找专业人士维修。 ...

换了个逻辑板好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换了个逻辑板好了

巧了,收的LCD电视也是这样。发帖子了,大哥上个图么,长啥样,好弄么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