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级路由器接WAN口还是LAN口碰到问题了

楼主(2021-03-02):
两种方案见图吧,二级路由器刷了OPENWRT,也折腾了好久才基本明白。。

疑惑:
(1)对于方案二,接入LAN口后,感觉设备一多,网络就不稳定了。难道是光猫直接管理设备太多了?还是其他原因。
(2)对于方案一,192.168.1.XX和192.168.2.XX,可以实现共享么?

网友:
一级光猫带机弱!光猫后加285g类控制路由,带机量可以满足!

网友:
现在还有接WAN的?不都作AP用,当然接LAN,如果AP刷了带VLAN的固件可以直接把WAN口定义成LAN

网友:
台式机跟光猫位置动不了必须放一起?你这反正是百兆网,直接单线复用当两根,所有设备挂路由lan,光猫改成桥接,拨号让路由接管

网友:
光猫如果可以加路由的话,台式机应该是可以和机顶盒互通

网友:
方案二,我估计是光猫有客户端数量限制。

网友A:
方案1物理网段都不同不可共享。方案2设置旁路由,流量都走路由器,https://www.luyouwang.net/wp-content/uploads/2020/05/b5-1.png

网友:
我就遇过跟楼主一样的问题,运营商不给桥接,方案1可以稳定运行,但不可以共享,比如投屏那些,方案2的话可以投屏,但接入设备多的时候就经常断线,运营商为了省维护基本都是直接集合了所以功能,不给用户自己拨号,真是无语,现在一般家庭都很多无线设备接入,这样很容易造成猫假死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方案1物理网段都不同不可共享。方案2设置旁路由,流量都走路由器,https://www.luyouwang.net/wp-content/u ...

感觉这个方法不错啊,回去试试,多谢啦

网友:
用WAN路由,用LAN交换,宁交换不路由。

网友:
方案一要访问二级路由下的设备要在光猫里设置静态路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