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音响] 关于飞利浦回音壁音响非正常休眠的求教!请各路大神不吝赐教!

楼主(2021-03-02):
家里有一台飞利浦的回音壁,最简单的那种,只有一个AUX输入孔,这个音响有个无法忍受的毛病就是放着放着就自动休眠了!指示灯会由绿变红,进入待机状态,需要把输入音源的音量反复调大调小才能继续恢复出声。不过没听多久,又会发生同样的情况。网上找到一些类似的JBL音响的这种毛病,看到有的大神解释是输入音量小的时候,音响认为没有输入,结果没一会就休眠了,而且电路小改动可以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。我的这个飞利浦的音响到没有找到有大神改动的方案,所以发出来求教大家伙。看看我这个东西的电路要怎么改动能避免音响的自动休眠!跪谢大神们!!!01铭牌

02背板

03内部双层板侧面

04上层板

05下层电路板正面

06电路板反面

网友:
只能跑电路看看功放工作条件是哪里被切断了,然后强制使能就可以了。。。
电源是不带控制的,这种电源一直有电的。

这个貌似和你说的那种休眠方式不一样,只能查是不是有单片机或者其他电路设计了。。。

楼主:
谢谢楼上的大哥,我能听懂你的意思,可是臣妾做不到啊!

楼主:
还有亲能给出具体到零件的方案么???谢谢大家!!!

网友:
找一下喇叭功率,算好声道数量,TB买个驱动板换上一了百了。

网友:
这种休眠的音响最恶心了,以前有两个JBL小音响也是这样子,过一段时间自动灭灯,微信来消息都不响。JBL二重奏后来照着网上教程改成不休眠,拆的时候不小心弄破了喇叭胶边咸鱼出掉了。楼主可以找找看JBL这款改不休眠,做个参考

网友:
这种应该不会信号弱就休眠的,,毕竟输入端有个运放,,估计是那里有问题误动作待机了

网友:
就凭个图片就告诉你怎么处理好,,,除非设计这个的工程师,,或者是刚好人家有一样的搞好的,,要不然就不用想了

网友:
有可能是电平信号检测电路检测到低于阀值,原因可能电容老化、漏电引起,或其它

楼主:
好吧好吧用着实在闹心就是!

楼主:
9楼的兄弟说的可能性最大,我看别人的JBL的就是把某个电容直接短路掉的,我实在不懂这里面的深入一些的东西,不知道这个音响有没有类似可以改的地方

网友:
没图纸难整,单片机控制不好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