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照明] 微笑鲨617A;1元的山鸡变凤凰,SST20 5000k+铜箔改造完成~

楼主(2021-03-02):
微笑鲨,有款阿木E3S给贴牌代工。印象不错。
优惠购试试这便宜货。

实际拆解,内在等还是比较垃圾的。

网友:
灯头我撬不开

网友:
我也入手了一支,到时候也这么改下散热试试。

网友:
手电太多 ,便宜的也不买了 ,这款造型别致

网友:
塑料壳不适合换CREE金线封装灯珠,以免过热灯珠半球塑胶透镜脱落,拉断金线不亮。尽量换飞利浦三星等倒装芯片灯珠,散热良好聚光手电才改CREE灯珠。

网友A:
做工还说得过去,一般用用还可以。

网友:
瞧在价格的份上,订购了一只黑色还没有到货,等到了测试一下。

网友:
谢谢分享。这1元的山鸡在哪里上车?

网友:
这下本了,sst20都搞上了

网友B:
1块钱呀?!我看到的是要10几块,怎么撸到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1块钱呀?!我看到的是要10几块,怎么撸到的

有券和红包叠加,不是都1块能撸。

网友C:
就当是买个外壳了,这一块钱肯定是不包邮的,有可能邮费还比较贵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做工还说得过去,一般用用还可以。

芯子比去年5块8那种圆柱形铝壳的好

网友:
做工实在不错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就当是买个外壳了,这一块钱肯定是不包邮的,有可能邮费还比较贵

必须包邮的

网友:
这不属于是一元购,集分宝也是自己的钱,还有那个5元红包是不是店铺卖家给的?

网友:
用铜箔也是很有创意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芯子比去年5块8那种圆柱形铝壳的好

LED控制部分差不多,用了个充放电保护芯片。

网友:
里面用的不久吧

网友:
铜皮散热,下血本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