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MI] 分享一个不常见SM2258h的跳线

楼主(2021-03-02):
自己硬量出来的,ce跳线只能量出两两一对,分别是从上往下,对照图里的跳线分别跳奇偶就行了,土狗是那一路从下往上数的第六个,拍的不是很清楚

网友A:
这种板子是哪里的,这种板子外壳也不好搞定的!~~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种板子是哪里的,这种板子外壳也不好搞定的!~~

KST板型,一个圆孔掰折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种板子是哪里的,这种板子外壳也不好搞定的!~~

没错,KST版型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KST板型,一个圆孔掰折了。

金士顿???是和金士顿的SF2281一个版型通用吗?还有SATA的接口能正好适配吗?

网友A:
这个板子居然一个小料都不少,哪里拆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板子居然一个小料都不少,哪里拆的

不知道,别人给的,无主控我补了个主控上去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金士顿???是和金士顿的SF2281一个版型通用吗?还有SATA的接口能正好适配吗? ...

是的,和真货金士顿V300接口/固定螺丝一样,短一截而已。

网友:
厉害了23333333333这板子看着还行

网友:
金士顿的模具壳烂大街啊

网友A(2021-04-25):
引用 网友B:
是的,和真货金士顿V300接口/固定螺丝一样,短一截而已。

又看到这个帖子,突然想到这个板子应该是光威的板子,前几年的风格是一模一样的,特别的表面的绿油,稍微一刮就没了,太薄了,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又看到这个帖子,突然想到这个板子应该是光威的板子,前几年的风格是一模一样的,特别的表面的绿油,稍微 ...

光威战将系列以前套过金士顿的壳子板子

楼主(2022-08-24):
引用 网友A:
又看到这个帖子,突然想到这个板子应该是光威的板子,前几年的风格是一模一样的,特别的表面的绿油,稍微 ...

不排除这个可能,一同拿到的还有其他光威板子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光威战将系列以前套过金士顿的壳子板子

早期战将跟v300的板子一毛一样,我一度以为是不是光威把金士顿换壳卖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