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脑] 拆一枚视频切换盒,没想到的做工!

楼主(2021-03-02):
拆一枚视频切换盒,没想到的做工!
仓库的角落里,由于去年雨水大,很多的收藏,都潮湿生锈了 。。。
拆开看看

里面竟然空空的 。

试试螺丝断取器,拆她挺好使的 。

原来都是直通,靠开关直接切换 。

全家福

完毕,谢谢欣赏!

网友:
我也有一个,方便倒是很方便,不用外接电源,就是开关时间久了就会出现接触不良,导致屏幕显示颜色偏色了

网友:
惊不惊喜,意不意外

网友:
我也有两个,显示的就不如单独效果好,后来用单位的电子的就好了

网友A:
你这个好歹有电路板,一转三
我那个一转二的,直接飞线

网友:
有个ubs转换器,也是类似设计,上面还标着专利产品

网友:
改锂电池充电很不错,按下开关电池由串联变并联,一个4056冲一堆电池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这个好歹有电路板,一转三
我那个一转二的,直接飞线

飞线需要更高成本

网友:
谢谢分享。这确实太简单了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能够这样其实也挺好了。实在不能要求太高,换我自己动手,也就个拨动开关,使个线搭一下拉倒。

网友:
TVS管也不上一个,硬开关切换都不保护一下,呵呵,真TM省

网友:
这种东东我手头上也有个,迈拓维矩的,内部做工和这一样,15pin的管脚只焊了其中的6pin(只用了R、G、B、H、V、GND六个,其余的都接地)。

字体:Android默认字体
输入法:谷歌
浏览器:Chrome

网友:
有空把我的也拆开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