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有ATX电源改可调电源教程

楼主(2021-03-02):
本人拥有半个瓶子容量,但是没有水,最近正在学习将ATX电源改可调电源。主要是参考图一图二进行操作,图三是我的电源,把输出端的线路和电容等电路拆除,现在面临的问题:1、就是拆圈住的这两个大电感,然后拆输出整流二极管,因为这个散热器上前面一个元件后面三个元件,通过分析应该保留后边最右边的那个,其他三个块(教程上只说拆两个,没有搞清楚另一个元件是干什么的);2、从图一来看,339集成块一点作用也没有,是不是可以一窝端了。3、谁有更详细的ATX电源改可调电源教程,我没有老版的数码之家账号,无法详细的学习 大神的教程,欠缺很多啊。请大神指导啊,谢谢

网友A:
建议到矿石收音机论坛翻翻老帖子,有很详细的原理分析及制作指导

网友B:
这是494还是7500

网友C:
就按这个准没错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是494还是7500

7500b,不是和494一样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就按这个准没错

好的我研究研究,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是494还是7500

这是7500b。能用494代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建议到矿石收音机论坛翻翻老帖子,有很详细的原理分析及制作指导

矿石,我使劲翻电源这块,没有找到教程。谢谢

网友D:
不懂原理也能改(长城300W)ATX改可调电源教程(依葫芦画瓢版)
http://bbs.mydigit.cn/read.php?tid=1265264
[猪蹄煮不烂出品]ATX改造0-30V 0-7A可调电源第四季[SG6105芯片]
http://bbs.mydigit.cn/read.php?tid=336534
拆机并改造SD6109方案ATX电源可调2.5v-26v,无自激
http://bbs.mydigit.cn/read.php?tid=1185626
sd6109(类似sg6105芯片)主芯片 atx 调压改造详解
http://bbs.mydigit.cn/read.php?tid=1185997
疯狂折腾——ATX电源改造之SG6105芯片
http://bbs.mydigit.cn/read.php?tid=344926

http://bbs.mydigit.cn/read.php?tid=2419806

数码之家老站很多这类帖子

网友E:
我以前帖子有一些经验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不懂原理也能改(长城300W)ATX改可调电源教程(依葫芦画瓢版)
http://bbs.mydigit.cn/read.php?tid=12652 ...

大神,可不可以把图发个,我只能看见文字看不到图,就是那个长城电源的就可以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我以前帖子有一些经验

我会认真学习大神的英雄事迹

网友(2022-03-05):
航嘉多核 500w电源能改调压吗??
https://www.mydigit.cn/thread-300409-1-1.html

网友F(2024-06-25):
正在研究这个东东,是不是现在这个风头又下去了,没人发贴了,我搞的迟了?

网友(2025-04-06):
引用 网友F:
正在研究这个东东,是不是现在这个风头又下去了,没人发贴了,我搞的迟了? ...

是啊,相关的帖子都是老站的,没有老站账号学习不了

网友:
那是太难了!

网友:
用ATX改可调网上很多教程,但是感觉没有明纬改可调简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