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rvell] 我灵异了吗?88nv1120升级转接卡固件复活了?

楼主(2021-03-02):
刚看了这篇帖子https://www.mydigit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35960
我的盘是能识别,但是写入速度巨慢,只有2M/S不到
然后用了那个升级转接卡固件的软件升级了下,结果盘现在写入正常了!!!
不是说这个不是真的开卡工具吗?

网友A:
是你的转接卡不兼容导致的,,,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,,,升级一下转接卡的固件就解决问题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你的转接卡不兼容导致的,,,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,,,升级一下转接卡的固件就解决问题了 ...

这卡还挑转接卡?但是我用其他转接卡也是一样的问题啊,试过JMF的,试过initio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卡还挑转接卡?但是我用其他转接卡也是一样的问题啊,试过JMF的,试过initio的 ...

我用asm的1053就出现过这种问题,,,升级了固件就解决了